如何接假负载

楼主(2008-12-16):
怀疑高压包有问题,请问如何接假负载测试。
原来听师傅讲过但是很久没用就忘了,请师傅们帮忙!~2

网友:
你把高压包的电源脚断开直接接上就行了.

网友:
我像你说的那样接不得行
后来我是把假负载的一个脚接地一个脚接高压包的供电那样测试的,得出的结果是高压包是好的,
请问IRF634是可以和IRF630   IRF730通代吗,

网友:
可以通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