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疑问

楼主(2008-12-16):
公司客户有几台DELL的液晶显示器不亮了
拿公司一看故障现象不一样
一台是接电开机亮黄灯没显示
一台是接电开机灯闪
可是打开一看都是C5707坏了
换上就好了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
亮黄灯的管子B C极击穿了
灯闪的是B C E都击穿了
问题是找到了
可有谁知道原理的给讲解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为虚焊或管的质量有问题或电路故障坏

网友:
明基代工的.论坛上有很多关于明基通病的维修帖子.自已去参考一下了.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BB%F9%D2%BA%BE%A7

网友:
还有我看两个C5707的C极中间连的电容是通的
它起什么作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