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 M170EN05 花屏

楼主(2008-12-16):
換過通用驅動版.高壓板.排線狀況依舊
1280*1024下進WINDOWS畫面正常(顏色單純),看影片.動畫 花屏
確定顯卡正常,外接電視盒影像花屏如下圖,請各位提供意見

网友:
代换了驱动板.排线.那就是屏的问题了.这个修起来有点困难.可以先换一下屏上面的驱动IC

网友:
多謝長風兄提醒
   請教屏板上的3.3v穩壓 ic 117S  3.4V正常否? 我看規格書應該是 3.267-3.333V
屏主IC AU30707 我找一個試一試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