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小弟看看这只电阻阻值是多大的?(已解决)

楼主(2008-12-16):
电阻如下图,已烧毁,拿到电子城,卖电子元件的不认识是多大容量的。
用电阻色环软件算是1.2欧,感觉不对。
两张图是同一电阻。拍时光线不同。

打电话给朋友,终于把照片挂他网站上下了。

偶遇
08-12-16 20:41
照标识是1.2的 实际上很多电路中都要用0.12的才行 修电源的时候常搞混淆了

网友:
直接贴图片上来,看不到的.

网友:
不好意思,张老师,我是新手,没上传图的权限。只能引用相册的。

网友A:
我帮你贴好了 我认为是0.12欧姆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贴好了 我认为是0.12欧姆的电阻

版主认为最后那颜色是银色?

网友:
应该是金色的吧,原来用CRT还可以看准颜色, 换成液晶就难了.
拆下来了,用表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电阻已经烧了。

网友:
你的这个电阻的色环是棕红金金,就是个1.2欧的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
1.2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