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内存维修一例,可恶的COM口芯片

楼主(2008-12-16):
拿到一片内存不开机的板,是G31芯片的主板,开机跑B8...54-C3循环跑,由于以前碰到过B8...54-C3-01-02-07循环跑的板是IO引起的,故换了一个IO,还是原故障,怀疑北桥有问题,结果换后还是原故障,无意间发现有一次跑码跑到了25才重启,便把COM口芯片拆了,通电开机,一路跑下去,故障修复。开始曾看到有人说过COM口会影响内存工作,一直没碰到,现在亲身体验了,可恶的COM口芯片!

网友:
佩服LZ
能随意换NB
敢问是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我换NB就是一锡炉一风枪足矣,当然最好有块耐火材料板(也就是高铝板或硅酸铝,混纤的最好)

网友:
我都有修过一快这样的845生板,还没有修好就退给客户了,

网友:
~~~~~~顶~~~~~

顶~~~~~~~~强啊? R

yzz163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呵呵,G31可是新的主板,LZ都能修好啊,厉害

网友:
先易后难啊,好多经验都是在走过无数次弯路之后总结到的

网友(2009-11-17):
看来修板的时候要多跑几遍码,尽量的多搜集故障信息,以有利于排除故障。

网友:
佩服楼主,故障原因还没确定,桥说换就换。

网友:
这个桥换的不值呢
无铅的北桥我搞不了 成功率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