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板不开机

楼主(2008-12-16):
诊断卡显示00,但CLK灯有闪,SYS灯比较暗,会不会是系统时钟有问题?

网友:
问题叙述的不是很清楚哦 不好解决  但是简单的方法 可以先试一下 清空bios 然后在
剩下的就看你id了

网友:
这种板子有个通病就是桥虚焊,加固桥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不派代码类故障
常规的检查有,测各处供电是否正常,刷BIOS,检查桥,U座是否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