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卡显示 C1 内存供电 2.62V正常吗?

楼主(2008-12-16):
请问大哥!主板测试卡显示 C1  问题出在那里?怎么解决?
                           内存供电 2.62V正常吗?
                                                                                           谢谢!!!

网友:
不说出芯片组和内存类型,别人怎么帮你。如果是DDR内存2.62V是正常的,DDRII是1.8V。

网友:
很显然 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电压一般是1.25v
  看看内存旁边的一个小芯片吧   还有mos管

网友:
楼上的不要误导,2.62V是正常的,不插内存看看是不是还是跑C1。不插内存跑C1不走给人造成内存不过假象,这个要查CPU工作条件,或者内存槽内有没有烧伤和异物造成短路。C1过了跑其他代码就重点查内存供电和槽附近的排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