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 M 4520 上网黑屏

楼主(2008-12-16):
今天修一台宏碁
笔记本
客户说上网黑屏,现在还没思路求高手指点给个维修思路,现在不之什么下手。
笔记本

网友:
修的头都大了最后换了块主板还是黑屏郁闷啊,主板都换了什么还会引起上网黑屏啊

网友:
晕倒过一款宏碁的新机器 不过顾客是上网死机 平时用没问题 系统没问题~最后发现把光驱拿下就 好了 一直没有死机过~他的光驱坏了~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最后如何搞好的啊。。说说看看楼主。。 。。

网友:
3L的不是说了吗 :他的光驱坏了~你也可以试试~~
肯定是换光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