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 机器报网卡错

楼主(2008-12-16):
IBM R31 机器报网卡错,并且在BIOS中看到的MAC地址:全为FF,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现把图片传上,望同僚们帮忙求解,我这有三台一样的现象.MAC芯片,网卡,南桥,BIOS 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网卡ROM芯片到网卡 /  南桥之间有断线吧

网友:
或者芯片供电有问题;

网友:
明天看看,是不是,你说的ROM是不是MAC信片

网友:
IP地址默然器。。。换掉看看。

网友:
重新烧一个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