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48PN有时正常工作,有时跑AF,然后有救护车报警声音,北桥供电管15N03烫手

楼主(2008-12-16):
此板似乎又接触不良,拿回来后又能点亮了,但是检查发现电源插座和AGP之间有2个15N03,像是北桥2.5V供电的,测量其输出正常,但是就是这两个管子特别烫手,把线路板都烤黄了,换了2个MTP3055,还是这样,又换了2个80N02,还是热,但是可以正常点亮,
不知这样正常吗?还是其它部分有问题???

网友:
另外还发现这板有个问题,就是上一条内存时可以正常点亮,而上2条内存跑到AF就不过了。

网友:
那个发黄正常,跑AF可能是内存到北桥的排阻出了问题,也可能是插槽脏了

网友:
今天又查了查,没想到竟然没有RST了,一摸南桥,竟然烫手了,真郁闷,本来可以点亮的板子,怎么南桥又挂了呢???
测量2个场效应管的输出电压,还是2.5V,正常呀,而输出端对地阻值也比较大,不短路呀,怎么SB会挂了呢?

网友(2009-06-06):
不是南桥的问题,还是你说的2个场效应管的问题

网友:
我的贴子~~
已解决,MSI 915pL MS-7143跑AF 34~供电都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8546-1-1.html

不过你的情况比我的多个发烫,你可以找比原来功率大的场管来代用~~~
用的主板就是发烫,也没有什么事,你找大功率的代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