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各位高手这是电容吗??

楼主(2008-12-16):
请问一下我这个图上显示的是电容吗、?
是HP电源上的 我想更换 如果是的话该从哪里购买??
还有个问题:
    几个电解电容  是1000uf  6.3V 请问从哪里可以买到??
答案:
   是电源直接接220V的滤除噪音的滤波电容
  电容可以买到 从基地就可以买到!!!

网友:
就是个电容。

网友:
是电容,滤220V电源杂波的吧,不用安装也是可以的,基本没见过它坏。如果是其它部分电路就不能省了。

网友:
是电容,滤220V电源杂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