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辅助电源疑问

楼主(2008-12-16):
整流后的300V直流电压,经限流电阻R72、启动电阻R76、T3推动变压器一次绕组L1分别加至Q15振荡管b、c极,Q15导通。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b极,加速Q15导通。

    我的疑问就是这句话: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b极,加速Q15导通。反馈绕组L2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怎么经过C44?我的理解是C44本身串联在电路中,两极由于物理构造不相通的,怎么会说通过C44呢?

    我想这里是说产生的是感应电动势,因为尚未构成回路,所以没感应电流的。但后面又出现了给C44充电的说法,因此这里似乎有点矛盾啊。难道把L2,C44,R74和Q15的BE极当成一个电源电动势的内部来看?(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感觉很是别扭)要是当成一个大电源来看,那么除了C44隔断了电路,QBE本身由于本身直流300V给的启动电流和开启电压是相通的,那么C44在L2产生感应电动势的时候,靠近L2这段的电压是高于靠近R74这段的。怎么会说正反馈回路通过C44呢?

我现在对自己当时的疑问做个自我解释吧,这要非常感谢那些在本贴中帮助我的朋友们,特别是”大只佬“和“午夜梦回”2位朋友,对我的一些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问题的答复。

首先我的疑问是“反馈绕组L2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怎么经过C44?”,因为当时我是从电容的物理特性上考虑的,我看书而书上说,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只是让电容不停地充放电,正负电荷在不停地复合和产生。所以我产生疑问了,这个感应电动势是怎么通过C44了?其实我这里首先①忘记了一个最最根本的,就是L2-C44-R74-R78(Q15的BE极与R78并联)已经构成了一个回路,有了回路这里就是一个串联电路。而有了回路,感应电动势就产生出感应电流,有了电流,就会在每个电阻上产生压降的,如果把R74-R78以及Q15的BE极看成一个大电阻,那么这个大电阻上的电压+电容C44的电压就等于L2上的感应电动势。接下来从电容的充放电特性可知,电容充电是从0V开始慢慢上升电压的,因为电容C44两端没电荷的,电容两端的上的电压是通过Q/C=U得出,也就是充的电荷越多,其两端的电压越高。因为在L2产生感应电动势的那一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是0V,那么L2的感应电动势(也就是总的串联电压)一起加到R74-R78以及Q15的BE极这个大电阻上了,所以我后来做实验证明这点,刚通电后,电容两端电压是从0V慢慢上升到直到和电源电压一样,而电阻上的电压是从电源电压慢慢变成0V,这一升一降也符合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等于回路中各个电阻的压降和。②这里我就犯了第2个错误,就是当初我理解正确的原理却始终怀疑,我甚至在回复中说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在接上电源的时候,其2端是等于电源电压的。为什么这么想,就是我最最矛盾的之处,就是L2产生感应电动势的时候,C44的右端靠近R74的这端是12V呢?(我是假设L2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12V)。③这就是自己忽视的第3点了,有了上面的2点,这第3点就好分析了,是自己把参考点选错了,我当初左想右想,电容两端电压在L2刚产生感应电动势的时候是0V,怎么让Q15的基极电压增大呢?其实是促使Q15迅速饱和的是由于刚开始充电电流全在R74和Q15的BE极这里。为什么一下子是12V,而我分析的明明是0V,原来是把参考点选择错了,因为0V是电容两端的电压,而12V是L2的黑点端相对于地的电压,其实很简单的,C44的左边是直接和L2的黑点端相连的,电压是12V,而左边=右边,那么右边的电压也是12V了。

哎,这第3点是当初困惑自己最关键的地方,但是没第1点和第2点,我是很难自己分析出第3点的。看来理论的东西要联系到实践才行,另外一些最最基础的东西不是写着玩的,是分析电路最最关键的,不要知道“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而把串联电路定律忘记了。其实这些知识我都是知道的,只是没把它们联系到一起,才让自己想了那么久。

最后感谢每位回复的朋友,特别是“大只佬”和“午夜梦回”两位朋友。

网友:
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动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b极,加速Q15导通?
此时L2的电动势是上正下负的,按说靠近L2一端C44的电压要高。而C44另一端也是有电压的,因为Q15是开启的啊。
语言表达不清楚,请老师们解惑啊,谢谢

网友:
“我想这里是说产生的是感应电动势,因为尚未构成回路,所以没感应电流的”
楼主的理解好像不对,就是靠C44的充放电来使开关管震荡的。

网友:
怎么没有回路呀?12——C44——R74——Q15B——Q15E——L2.不就是回路吗?也可以说是C44的充放电回路

网友:
L2上正下负时,C44充电,既然充电,就肯定有电流,此电流流经在Q15的BE,加速了Q15的饱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楼主如果觉得“感应电动势”难理解的话,可以换作“电压”,问题就会清晰很多。
电容本身就是储存电荷的容器,里面的两个极板带有等量而极性相反的电荷,所以电容一极有电压,另一极也会有,电压就“通过”了。电容是极板充电而引起电流,电阻是电子通过才有电流,对于直流来说两者就是一个通和不通的区别。其实楼主完全可以把L2——c44——r74——Q15的be端——L2看作一个LC回路,这样就和书上说的比较接近了,方便理解。

网友:
C44的充放电是否决定开关管震荡的频繁?

网友:
我这儿给楼主一个简单的概念,有了这个概念以后,你分析起来就方便了.没充电的电容相当于导线!呵呵,你再去分析,反馈电压是不是经过C44(C44看成导线),R74,再过R78,三极管的BE结回到了负端了呢?深入去分析太复杂了,那是设计的时候考虑的,维修的话不可能把整个电路都分析过去是吧?了解了作用就行.*(楼主跟我刚开始修电源一样,什么电路都想搞懂,等到会修一点了,发现会坏的总是那么几块电路,不过多解了修起来更有心得,回家睡觉去了哦!各位有空再讨论.)

网友A:
非常感谢上面的各位朋友的解答,特别是“大只佬”和“棋行天下”2位朋友,你们的比喻是很让我理解。但是对于“大只佬”你说的:电容本身就是储存电荷的容器,里面的两个极板带有等量而极性相反的电荷,所以电容一极有电压,另一极也会有,电压就“通过”了。
这里面的“电容一极有电压,另一极也会有”我还是理解不了,我想从电容的充放电来理解。
我是把L2---C44--R74---Q15的BE极当成了回路,我知道有回路C44就开始充电,但是C44充电也只是靠近L2那端的电压上升了,靠近R74这端电压还是不变的啊?另外靠近R74这端也是有电压的,是来自直流300V的那里。另外除了L2---C44--R74---Q15的BE极是回路,还有L2---C44--R74---R78也构成了回路。
当C44靠近L2一端的电压等于L2感应出来的电压的时候,也就不会有电流了,该怎么理解电容一极有电压,另一极也会有呢?

网友:
电容的特性:瞬间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即一端电压升高,另外一端电压也跟着升高。

网友:
电容本身就是储存电荷的容器,里面的两个极板带有等量而极性相反的电荷,所以电容一极有电压,另一极也会有,电压就“通过”了。
电容一端充电,比如聚集了正电荷,他的另一端是不是也会聚集相等的负电荷?
哎,理论的东西越说越难说清楚,感觉自己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弄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L2---C44--R74---Q15的BE极当成了回路,我知道有回路C44就开始充电,但是C44充电也只是靠近L2那端的电压上升了,靠近R74这端电压还是不变的啊?另外靠近R74这端也是有电压的,是来自直流300V的那里。另外除了L2---C44--R74---Q15的BE极是回路,还有L2---C44--R74---R78也构成了回路。
当C44靠近L2一端的电压等于L2感应出来的电压的时候,也就不会有电流了,该怎么理解电容一极有电压,另一极也会有呢?

电容一端充电,比如聚集了正电荷,他的另一端也会聚集相等的负电荷。对于恒定的电压,电容两极的电荷不变,电压也不变,所以不存在传递电压和电流的情况,这就是你所谓的“尚未构成回路”。在电压改变的情况下,比如交流电,电容一极的电压(电荷)改变,另一极的相反电荷也被迫改变(异性相吸),所以另一个极板的电压也跟着改变。这就是平时所说的电容“通交流阻直流”的意思。
文中强调“感应电动势”,是因为这是在线圈中产生的一个变化的电压,电容对于交变的电压你可以看作是直通的,这样构成的回路就理所当然的了。C44充电后两端的电压都会有改变的。你不能把连接着R76、R72两个电阻的R74看作是直接连接300v直流的哦,电路中的电压是以节点来算的,是各个分支电流流入、流出的总和而算出来的,具体说出来就麻烦了,你可以看看基尔霍夫方程,这是大学物理的范围。
楼主加油吧,电容的原理并不复杂,高中物理说的很清楚了,随便买本电工基础书都有说的,多看点资料就会豁然开朗了。

网友:
我觉的是电路图画错了。c44,r74,d41,更像是尖峰吸收电路。我是菜鸟,推测而已。

网友:
D41应并接到c44两端,右正左负,看其来合理些。

网友:
D41应并接到c44两端,右正左负,看其来合理些。

==========错了
D41应并接到c44两端,左 正 右 负,看其来合理些。

网友:
整流后的300V直流电压,经限流电阻R72、启动电阻R76、T3推动变压器一次绕组L1分别加至Q15振荡管b、c极,Q15导通。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b极,加速Q15导通。

因启动电阻提供了q的be极初始电压,q导通,因电感电流不能突变,集电极电流是电感所供,只能跟着电感的电流逐渐上升。此时电感L1产生一个和电流方向相反的电压,这个电压感应到L2,L2就产生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加到C4,R74,Q15BE极。因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开始瞬间,C4压降为零,电压全部加到r74和q15基极。随着电容电压逐渐升高,基极的电压越来越小(L2电压不变),当集电极电流不再增加时,L1电压消失,L2电压也消失,电容电压达到最大,开始放电,q的be极产生负压,通过L1电流开始变小时,L1产生一个反电压。使L2也产生一个反电压,这个反压加上电容电压促使be极更快截止。

我说的对不对呀?

网友:
整流后的300V直流电压,经限流电阻R72、启动电阻R76、T3推动变压器一次绕组L1分别加至Q15振荡管b、c极,Q15导通。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  b极,加速Q15导通。T3二次绕组L3、L4感应电势上负下正,整流管BD5、BD6截止。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注入Q15的基极电流越来越少,Q15退出饱和而进入放大状态,L1绕组的振荡电流减小,由于电感线圈中的电流不能跃变,L1绕组感应电势反相,L2绕组的反相感应电势经R70、C41、D41回路向C41充电,C41正极接地,负极负电位,使ZD3、D30导通,Q15基极被迅速拉至负电位,Q15截止。T3二次绕组L3、L4感应电势上正下负,BD5、BD6整流二极管输出两路直流电源。截止期间,C44电压经R74、L2绕组放电,随着C44放电电压的下降,Q15基极电位回升,一旦大于0.7V,Q15再次导通。导通期间,C41经R70放电,若C41放电回路时间常数远大于Q15的振荡周期时,最终在Q15基极形成正向导通0.7V,反向截止负偏压的电位,减小Q15关断损耗,D30、ZD3组成基极负偏压截止电路。R77、C42为阻容吸收回路,抑制吸收Q15截止时集电极产生的尖峰谐振脉冲。

网友:
我来说一说楼主的疑问: 经过一次电源的整流滤波出来的是300V脉动的直流电,注意,是脉动的直流电,它里面还是含有交流成份的,那么辅助电源变压器中的一次绕组里通过的是脉动的直流电,二次绕组感应到的当然也是脉动的直流电,又因为电容的特性是隔直通交的,所以C44是可以与R74,Q15的BE极以及L2构成正反馈回路.

网友A:
大家还是教教我,这2句话怎么理解啊?

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b极,加速Q15导通。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注入Q15的基极电流越来越少,Q15退出饱和而进入放大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还是教教我,这2句话怎么理解啊?

反馈绕组L2感应电势,经正反馈回路C44、R74加至Q15b极,加速Q15导通。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注入Q15的基极电流越来越少,Q15退出饱和而进入放大状 ...

晕了,楼上这么多人说了这么久了你还是不懂啊!
L2电压加至Q15b应该能理解了吧?一开始感应电势高,C44充电电流大,所以加速Q15导通。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充电电流变小,注入Q15基极电流的也越来越少。基极电流少到一定程度,Q15就从饱和状态转变为放大状态。
这个电路从电压或者电流方面都可以理解,看你觉得哪种思维方式适合你吧。

网友:
一开始感应电势高,C44充电电流大,所以加速Q15导通。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充电电流变小,注入Q15基极电流的也越来越少。基极电流少到一定程度,Q15就从饱和状态转变为放大状态。

一开始感应电势高,C44充电电流大,这些我都知道。但是随着C44充电电流的上升,C44两端的电压也开始上升,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电压落后于电流90度的问题?先不谈这个。我们可以看成C44两端的电压上升,让Q15的基极电压升高,导致Q15的基极电流增大,这样Q15迅速饱和了。

那后面的怎么解释呢?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充电电流变小,注入Q15基极电流的也越来越少。我知道C44充电电压的上升,充电电流变小,但是这个和基极的电流有什么关系呢?这里也应该是由于基极电压的降低导致基极电流的减小的吧

网友:
说真的,L2电压加至Q15b应该能理解了吧?这句话就是不大能理解

网友:
一开始感应电动势怎么经过C44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
大家另外帮看看这个图,假设这里电源是直流,AB处为电容,CD处是电阻R。在这个电路刚接通的一瞬间,或者说电容在刚充电到充电结束这一过程,电阻R的两端有电压吗?刚充电到充电结束这一过程也许很短,现在只是假设

网友:
说来说去,其实你的思维就卡在电容器的工作原理上。这个除了物理书可能没有什么东西能帮你了。
先说上面这个图,在电路未通电或者电路刚接通的瞬间,电容极板不带电荷,电路无电流,电阻R当然是无电压。开始充电或者放电,电路中有电流,电阻R两端有电压,但会随着电流变化。充电结束,电容两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理想状态下电路中无电流,电阻R两端电压为0。
随着C44充电电压的上升,充电电流变小,注入Q15基极电流的也越来越少。在这个回路里(c44——Q15be——L2),你可以不必管Q15 b极的电压,因为be极只需要很小的电压就能导通,这时候等效于一个二极管,二极管两极的电压你管他干什么?这个回路里电流的走向、大小才是关键!

网友:
RC 一阶电路充放电过程

第六章 一阶电路分析.rar

网友:
1、初始状态。
DC300V为0。Q15C极电压为0。C44两端电压为0。
2、加电。
DC300V一路通过L1加到Q15C极,另一路通过R76加到Q15B极电路。此时,由于C44两端电压为O,且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初加电瞬间可视为短路线。Q15B极电压为300/{R76+[R74*R78/(R74+R78)]}*[R74*R78/(R74+R78)]=0.195V。Q15处于截止状态。与此同时,DC300V通过R76,R74给C44充电。C44两端电压上升。
3、Q15导通。
当C44两端电压上升到0.6(大约数值,由于制造工艺的问题。)Q15开始导通,L1得电并通过耦合令L2感应出电动势(黑点端为正)。正如楼上朋友所说,可以将其理解为电压。
4、Q15饱和。
L2黑点端与Q15B极间有电压差,C44反向充电。路径为L2黑点端=>C44=>R74=>Q15B,E极+R78=>地。因为C44的充电电流有一部份注入了Q15B极,使得Q15进一步导通,L1两端电压升高,L2感应电压亦进一步升高,因为C44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缘故,A点电压跟随L2感应电压升高而升高,通过R74注入Q15B极的电流进一步加强,Q15进入饱和导通,L1中电流随时间增强。
5、退出饱和。
随着C44充电的进程进行,A点相对于地的电压亦随着C44两端电压的升高而降低,当A点电压降低到一定值时,注入到Q15B极的电流不能再维持Q15饱和,Q15退出饱和进入放大区,L1中流过的电流开始减小。
6、Q15截止。
因电感器中的电流不能突变,L1电流减小导致其两端感应出电动势,极性为黑点端为负,Q15C极端为正。同样,L2感应电动势亦随之反向。极性为接地端为正,黑点端为负。此时C44两端已经有一定的电压,A点相对于地的电压为负压,电压为VL2+VC44。假设L2感应电压为-2V,C44两端电压为2V,则A点相对于地的电压为-4V。Q15BE极反偏,进入截止。
7、能量传输。
在Q15截止后,变压器中的磁能开始通过次级的L3,L4给负载提供能量,变压器中的磁能开始释放。此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此同时,C44通过L2,R74,R78放电。
8、循环。
变压器中的磁能释放完之后,L2感应的反向电动势消失,DC300V再度通过R76,R74,L2给C44充电。

网友:
请容许我用一句话赞美梦回兄:你是如此的鲜明、出众,就像漆黑中的萤火虫,去到哪里都熠熠生辉!
梦回兄能把物理电学的定性分析化为定量分析,思维清晰,逻辑严谨,使人有回到课堂听书的感觉。能做到这种程度,没有扎实的基础和一二十年的修为都难以达到。小弟拜服!

网友:
4、Q15饱和。
L2黑点端与Q15B极间有电压差,C44反向充电。路径为L2黑点端=>C44=>R74=>Q15B,E极+R78=>地。因为C44的充电电流有一部份注入了Q15B极,使得Q15进一步导通,L1两端电压升高,L2感应电压亦进一步升高,因为C44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缘故,A点电压跟随L2感应电压升高而升高,通过R74注入Q15B极的电流进一步加强,Q15进入饱和导通,L1中电流随时间增强。
5、退出饱和。
随着C44充电的进程进行,A点相对于地的电压亦随着C44两端电压的升高而降低,当A点电压降低到一定值时,注入到Q15B极的电流不能再维持Q15饱和,Q15退出饱和进入放大区,L1中流过的电流开始减小。

非常感谢“午夜梦回”朋友回复。但是其中对于“因为C44的充电电流有一部份注入了Q15B极,使得Q15进一步导通”,还有“因为C44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缘故,A点电压跟随L2感应电压升高而升高”,另外还有“随着C44充电的进程进行,A点相对于地的电压亦随着C44两端电压的升高而降低”这几句话我还是不大懂。

上面张老师发的图没说明,但我看是电容充放电的曲线图和时间常数的关系。附件不能打开,另外我对一阶电路不懂的。还有“大只佬”说的对,我就是对这个电容的作用不大懂。

网友:
首先把电路简化为本图。抛开稳压环路不管。
当L1两端加上电压之后,L2中感应的电动势可将之看作为一个电源。当DC300V一定时,VL2也具有一定的电压值。同样当开关管截止时,L2感应出的反向电动势也是符合变压器变比的一定值。这样一来,可以更方便我们对于Q15基极电路的分析和理解。另外,在下面的分析中把电动势改为电压。
1>“因为C44的充电电流有一部份注入了Q15B极,使得Q15进一步导通”
请看简图1。假设开关管工作期间,L2感应电压为12V。未经充电的C44两端电压为0。因为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详细请参考相关技术文章,关于电容器的描述。),A点相对于地的电压=VL2=12V。假若此时Q15  BE极从电路中拿掉,R78两端将会有多少V的电压呢。VR78={VL2/(R74+R78)}*R78={12/(250+910)}*910=9.4V。但是三极管BE极在注入最大允许的BE结电流时,VBE约为0.75V。在与Q15刚开始导通那时的约0.6V相比仅仅高了约0.15V,此时流过R78的电流约为0.75/910=0.0008A=0.8mA。而流过R74的电流=(12-0.75)/250=45mA。显然,在Q15BE结存在于电路中时,流经R74的45mA电流不可能都从R78流过,绝大部份都注入了Q15的BE结。
2>“因为C44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缘故,A点电压跟随L2感应电压升高而升高”
关于“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请参考相关技术文章。这是元器件基础。在某一瞬间,未充电的电容器可以视为短路线,而已经充有电压的电容器则可视为一个电源。同样看图1。假设VL2为12V,VC44已经充有2V的电压,那么A点对地的电压为12-2=10V。在此基础上,把VL2突然升高到24V,而C44未有进一步的充电,VC44仍为2V(电容器充电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本假设只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时间点上,以利于理解。),那么A点对地的电压为24-2=22V。另外一点,因为开关管从导通到饱和导通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L1,L2两端的电压亦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开关管从导通到饱和导通的过程中,L2的感应电压也是从无到有,从低到高,至开关管饱和导通,L1两端的电压不再增加,L2的感应电压也升高到设定值。
3>“随着C44充电的进程进行,A点相对于地的电压亦随着C44两端电压的升高而降低”
同样看图1。在分析之前要做个假设,假设L2的感应电压为12V,C44未经充电,两端电压为0V。那么当电路刚接通的时候,由于L2电压不变,则A点对地电压=VL2-VC44=12-0=12V。从此时开始,VL2开始通过R74,R78,Q15BE结给C44充电。随着电容器极板电荷的增加,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高。假设某一时刻,C44已经充上5V电压。而VL12不变,那么A点对地的电压为VL2-VC44=12-5=7V。时间继续到某一时刻,C44充电完成,其两端电压为12V,而VL2依然不变,则A点对地电压为VL2-VC44=12-12=0V。

参考文章:初中物理电学部份。未采用个中复杂的公式和定理,楼主需要的话可自行查阅。

个人见解,不知道楼主能理解否。

网友:
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就是这个才是我犯糊涂的原因。未经充电的C44两端电压为0。因为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我所理解的“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是不是有所偏差?因为未经充电的C44两端电压为0,而电容是先有充电电流,其两端才有电压的,所谓电压不能突变是说电压不会一下子升的很高,是慢慢从0V开始向上升。在这里怎么会是说A点相对于地的电压=VL2=12V呢?

难道是L2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12V,不是从0V到12V慢慢上升的曲线。所以在电容C44那里的电容两端电压是从12V开始的,不是从0V到12V的一个上升的曲线。如果把L2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当成一个电源的话,那么无疑会产生一个误解,就是电压是从0V到12V的,所以我想的是电压不能突变是0V,不是12V。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L2感应电压为12V。未经充电的C44两端电压为0。因为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详细请参考相关技术文章,关于电容器的描述。),A点相对于地的电压=VL2=12V。

这里说的的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不是原来的“未经充电的C44两端电压为0”这个0V不能突变,而是指L2产生的感应电压12V不能突变,是这个电压不能突变吗?

但是解释不清楚啊,因为电容电压上升是缓慢上升的,电容两端原来是0V,因为U=Q/C,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充电电荷增加的结果,也就是电容两端的电压落后于电流90度。无法理解感应电压12V不能突变这一点。

我困惑的是这点

网友:
楼上的你钻进死胡同里去了。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指的是不管电容器原先是否充有电压,当其接入电路中时其两端的电压都不能突变。不管电容器接入的接点电压是比电容器高还是比电容器低,电容器都需要进行充电或是放电这一过程,其两端的电压才能产生变化。

网友:
是不是这样理解呢?当电容C44两端原先有电压5V,那么接入外接电路时,不管这个外接电路,就是上面的L2-C44-R74-Q15的BE极中的L2的电压是多少,其两端的电压是从5V上升或者下降,是不是这样?

换种说法,当电容C44两端原先电压为0V,那么在L2-C44-R74-Q15的BE极中,如果L2产生的电压是12V,那么电容两端的电压应该是从12V上升或者下降,是不是这样的呢?

当然我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参考点,我总把电容两端的电压和想对于地点的电压搞混淆了。应该是在我下面的这个图中

如果打开电源,那么在通电的一瞬间,AB两点的电压是等于电源上的电压的?

网友:
“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充电的时候,它的电压是逐渐建立的,直到最终基本达到电源电压。放电的时候,它的电压是逐渐下降的,直到基本为零。至于充放电的快慢,是由回路有串连的电阻大小来决定的。电阻X电容,就是充放电的时间常数。

网友B:
“如果打开电源,那么在通电的一瞬间,AB两点的电压是等于电源上的电压的?”错,恰恰这个瞬间,AB两端的电压为零,压降全部在电阻上,当充满后,它的电压才等于电源电压。到那时,没有电流了,电阻上也没有电压了。

网友:
其实前面“大只佬”已经解释过了。

“是不是这样理解呢?当电容C44两端原先有电压5V,那么接入外接电路时,不管这个外接电路,就是上面的L2-C44-R74-Q15的BE极中的L2的电压是多少,其两端的电压是从5V上升或者下降,”......是这样的。
“当电容C44两端原先电压为0V,那么在L2-C44-R74-Q15的BE极中,如果L2产生的电压是12V,那么电容两端的电压应该是从12V上升或者下降,”.......错了,应该是“从0开始上升或是下降”。下降当然就是变极性了,负压了。
请注意一个重点,这里指的就是电容器的两支引线,即是电容器的两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打开电源,那么在通电的一瞬间,AB两点的电压是等于电源上的电压的?”错,恰恰这个瞬间,AB两端的电压为零,压降全部在电阻上,当充满后,它的电压才等于电源电压。到那时,没有电流了,电阻上也没有电压了。

正解。

网友:
如图。
假设1:电容器C两端电压为0,将其接入电路中的AB两点。则:V(AB)=0V。电容器C两端的电压开始从0开始上升,当其上升到6V时停止。
假设2:电容器C两端电压为3V,将其接入电路中AB点,则:V(AB)=3V。电容器两端的电压开始从3V上升,当其上升到6V时停止。
假设3:电容器C两端电压为9V,将其接入电路中AB点,则:V(AB)=9V。电容器两端电压开始从9V下降,当其降到6V时停止。

网友:
其实楼主完全可以亲身体验。比如用一个12伏的直流电源,一个1000微法的电容,再一个100K的电阻,构成一个串连回路,再用指针三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电容两端。接通电源,你就会观察到电容电压的建立的过程。

网友:
L2感应电压为12V。未经充电的C44两端电压为0。因为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详细请参考相关技术文章,关于电容器的描述。),A点相对于地的电压=VL2=12V.
那么这里A点的电压是12V?为什么说没充电的电容相当于一个短路线?这里如果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解释,好象解释不了吧。因为电容C44两端的电压是从0V开始向上升的啊

网友:
串联电路  【年级】:初中二年级(上册)
  【科目】:物理(科学)
  【标题】:串联电路
  【主要内容】:一种电路,电流依次通过每一个组成元件的电路.串联电路的基本特征是只有一条支路,由此出发可以推出串联电路有如下五个特点:(1)流过每个电阻的电流相等。因为直流电路中同一支路的各个截面有相同的电流强度。(2)总电压(串联电路两端的电压)等于分电压(每个电阻两端的电压)之和,即U=U1+U2+……Un。这可由电压的定义直接得出。(3)总电阻等于分电阻之和。把欧姆定律分别用于每个电阻可得U1=IR1,U2=IR2,……,Un=IRn代入U=U1+U2+……+Un并注意到每个电阻上的电流相等,得U=I(R1+R2+Rn)。此式说明,若用一个阻值为R=R1+R2+…+Rn的电阻元件代替原来n个电阻的串联电路,这个元件的电流将与原串联电路的电流相同。因此电阻R叫原串联电阻的等效电阻(或总电阻)。故总电阻等于分电阻之和。(4)各电阻分得的电压与其阻值成正比,因为Ui=IRi。(5)各电阻分得的功率与其阻值成正比,因Pi=I2Ri。
  串联的特点:开关在任何位置控制整个电路,经过一盏灯的电流一定经过另一盏灯。如果熄灭一盏灯,另一盏灯一定熄灭。
  串联的优点:在一个电路中, 若想控制所有电路, 即可使用串联的电路;
  串联的缺点:只要有某一处断开,整个电路就成为断路。 即所相串联的电子元件不能正常工作。

资料出处: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560599.htm

网友:
42#问题重点:
(2)总电压(串联电路两端的电压)等于分电压(每个电阻两端的电压)之和,即U=U1+U2+……Un。这可由电压的定义直接得出。

你真该学一下物理电学。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生活的“串联电路”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还是想弱弱的问一句,这里无疑把电容当成了一个电阻来说,但是电阻是不存在充放电的,而且相位也是同相的。我想知道有这个电容以后该怎么分析呢?

我今天自己建立一个实际电路,虽然结果是和大家说的一样。还是无法从电压,电流以及电容的特性上面来将这个L2-C44-R74-Q15的BE极分析清楚。

我想我是钻进死胡同了,也许是自己想的太复杂了。我是被那个电容2端所带电荷是一样的弄迷糊了,而电容两端的电压是由所充电的电荷所决定的

网友:
汗。你不会认为串联电路中只有电阻吧?

网友:
“这里无疑把电容当成了一个电阻来说,但是电阻是不存在充放电的,”分析电路的时候,常常也会把电容或别的元件等效成一个电阻。尽管电容有充放电,我们可以把电容在开始充电的第一瞬间当做一个阻值为零的电阻,把充电结束时,我们又把它当成一个阻值为无限大的电阻。这里的分析是动态的。楼主的分析可能就缺少一种“动态”,就分析得不灵活。

网友:
说一下我自己学物理电学的体会。我读书学电容的时候老师很少用“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这种词语形容的,我们更多的是说电荷聚集、电流的流动方向、电压的分布之类的。在我看来,电容器就是一个装水的U形管,U形管两端的液面总是在同一平面。电流就像水流,电压就像水压。U形管一边高度增加了,另一边也会增加,水压就过去了,这是之前说的“一脚有电压,另一脚也有”。倒水进去,液面升高,倒水出来,液面降低,这肯定有一个过程,这就是“不能突变”。一开始U形管没有装水,水流直接通过,这是“等效于短路”。而水压的高低则影响水流的速度和大小,水压差小了,水流自然小了。L2的感应电动势就是一桶水,在这个局部的回路里面流动,慢慢的装满C44,快装满的时候L2水压低了,整个回路的水流变小,流过be端的水流自然也少了。到C44装满了水,轮到L2空了,再把C44这桶水倒出来,水流的方向自然是相反了,水压也相反了。这样周而复始,形成一个震荡电路。
用这个比喻或者可以帮助楼主理解,不过还是强烈推荐楼主重温基础理论。论坛有很多高手乐于回答你的疑难杂症,但对于如此基础、“低级”的理论知识,还是寻求书本的帮助吧。

网友:
哈哈,非常感谢“大只佬”和“午夜梦回”两位朋友帮我解释那么久。其实我一边向别人请教,一边也看书的。但是买的很多书,内容都是很浅显的,容易让人产生疑问,除了公式多,其他有关最最基本的原理不多讲,好象那些是每个人都能知晓的。

也许自己是那些对一些基础原理只记住定义,却不能在现实中电路中分析吧。

我感觉真正的“高手”是能把别人疑惑的地方讲透讲深,讲的别人完全理解,而不是出现什么故障直接说哪里可能坏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种思路的建立比修好很多故障也许对自己帮助还大吧,我是这么看的。

说真的,我跟”午夜梦回“大哥在QQ上聊了几个小时,才发现自己把2个最关键的基础点弄错了,一个是串联电路,一个是地的参考点。而自己却钻进死胡同,总抱着”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来分析,还死不回头。。。。。。最后还是谢谢本贴很多朋友的回复,虽然我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却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待机电路和这个电路图一样,就是查不到哪里有问题。待机输出7805已经断开,电容无问题,12供电也断开,接了个假负载100欧电阻。里面的元件都查了,查不出问题。通电后测开关管基极0.58v,电容C41两端-1.22伏。开关管集电极电流18mA。开关管及二极管都换过了。尝试过加大或减小r74电阻,依然无效。

网友:
补充:变压器也测过,都通,和一个类似的变压器对比了阻值,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还差一样东西没换。开关变压器。这东西不是测量得到的。只要不烧断线,你很难判断它好坏。通常只是初级内部有短路,从电阻上看不出多大的变化。
如果有条件,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提供一个测试办法,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个办法能很准确的判断小开关变压器的好坏。
方法:用NE555制作一个窄脉冲发生器,然后利用其输出端推动一个场效应管,例如IRF740。然后把开关变压器次级5V那一组接入电路中,一端接在脉冲发生器的+B,另一端接在场效应管S极。在开关管反馈绕组两端接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接通电源后测量电路的总电流。有短路的变压器肯定会使得电路中的电流大增。如果有示波器的话,还可以测量一下波形。通过与正常的变压器比较,相信很容易就能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