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电路问题

楼主(2008-12-16):
今天接了一个板,不通电,但将板的CMOS电池取出可通电,可正常使用,请问各位大侠,
南桥会有问题还是其它,CMOS电路查过没坏电子元件。
电池

网友:
BIOS 有问题吗
775针的杂板,开机有嘀的一声,跑码C0就停,没接内存就嘀嘀……,但跑码一样是C0,
开机声好像很正常,但就是跳不过C0。

网友:
LZ看下COMS跳线有没有跳反。有些主板没有COMS跳线可能不加电,有时候按南桥能过给人南桥虚焊的假象

网友:
应该是南桥漏电

网友:
看跳线 是否正确,还有电池座是否虚焊,三极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