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不上电的问题

楼主(2008-12-16):
一般情况下换I/O,但换了不行,测试PW-ON到CPU座,测试该点阻值无穷大,加焊CPU座,上电正常,装系统OK,一般478板的空焊容易测试出来,但是不会引起不触发,只有INTEL原装板开机电路才从CPU座过,以前修的都是换I/O,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给大家交流
cpu
不触发

网友:
一般的原装主板

网友:
PW-ON进U座?
此板不开机应该是U座的SKTOC#没有接地,而此脚控制相应的IO脚位
好象还没有遇到过PW-ON的

网友:
楼主说得对,我上次就上了一当,修inter主板死活不开机查了半天,后面装了个cpu就开机了
,晕死

网友:
INTEL就是 比较怪了,不上CPU就不会开机了,对于维修很不方便了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是很不方便,只要CPU供电线路不短路,加CPU就不会有事。

网友:
呵呵,INTEL还有这样的毛病,受教了

网友:
好了,知道intel原装板的U座的SKTOC#没有接地,同时还控制IO,真是知道不上U不开机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