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复位无电压,上电自动开机,请帮忙看下!

楼主(2008-12-16):
810主板,83627的IO  假负载测试电压正常。时钟,复位为0,上电源就自动开机。电池有电,COMS针脚也有电,32.768两角的电压为0。44和0。46,IO的67脚有3。3到0的跳变。这些资料能说明我主板哪里有问题,应该查哪里吗,希望高手能给我解答下,谢谢!

网友:
你测了南桥的供电正常不,小桥是1.8伏,还有能关机吗。电源开关和复位的供电正常吗。唉现在810板子才卖30块值不值得修啊,呵呵

网友:
晶振二脚电压不应该相同,一般说明没有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