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6Y080L能刷LDR,RAM却不行,求教

楼主(2008-12-16):
!
使用PC3000 V14 能认出CALYPSO YAR41KJZ 加6个英文字母,却不是YAR41BWO,加LDR只能加第2.3项,第一项加就通不过。RAM就完全不能加了。读固件可以通过.写固件不行.重建译码表不行。四个模块修复能通过。测试SA区域通过
求教1、如何可以加RAM,2、可以保存刷LDR的结果(因为不关电源可以认出盘和容量,关了就说认盘失败了)。
万分感谢!
一只菜鸟
:'( :'( :'( :'( :'( :'( :'( :'( :'(
使用
电源

网友:
多加几次试试321项,231项
(LDR RAM)跟硬盘微码校验不匹配
PC3K有问题,换其它的破解,比如华军软件的那个
进去鸟,记得备份原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