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重启!!!!求救!

楼主(2008-12-16):
今收一 ibmt42    故障客户说 半小时后一动屏就死机  重启, 拿来后拷机观察故障,1小时 后动屏死机重启。汗  无思路! 拆机 拿下键盘和掌托后看到显卡 ,开机 用手按压 屏无反应,温度稍热,怀疑显卡散热不好 加了一小散热片,装机 。试机 ,一小时,两小时  三小时,没问题送回。。。。。。。。下午客户来电话说还是那样,晕了!取机回来测验,没事,打电话 询问客户,说是看电影半小时一动屏就死机,  这下用稳压电源供电,看电影, 发现死机不掉电  电流由1.2跳0.85  屏出现ibm  loge画面,郁闷了 没头绪了 。。。。。。往高手指点。。。不只是不是显卡。。  不敢做 以免做不亮了。。。。

网友:
有可能显卡虚焊了,只有做显卡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今天重做了显卡 呵呵拷机 看电影 1个小时 了没问题 !

网友:
显卡的问题,虚汗会引起花屏,死机,重启等多种故障。

网友:
呵呵,这可能就是通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