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P2黑屏,自己处理了一部分明显故障后,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检修了

楼主(2008-12-16):
我家自用的飞利浦107P2黑屏,我略懂一点家电维修,以前从未修过彩显,很想把它修好,特向高手请教,具体检修过程如下:107P2黑屏后,我以为是电脑主机坏了,用别人好的主机试了一下,仍然黑屏,确定是显示器坏,开始打开显示器进行检修.发现可控硅7154坏,电解电容2165坏,断开9136,接入60W灯泡作假负载.检测出三极管7155,7805坏.代换7103,7113,故障依旧.断开3135,3134,使7155截止,7159截止,相当于关闭模式,实测7153的输入为+26V,输出为+5V,但这+26V不知从哪里来的?量2160为+2.2V,2152为+24.8V,2154为20.9V,2156为-11.4V,2157为-2.8V.将3135,3134复原,断开2164,强行截止7154,相当于正常模式,实测7153的输入为+3.8V,输出为+2.4V,实测光耦7103的4脚为+10V,3脚为+36mV左右.实测7106(TEA1504AP)引脚电压如下--1脚为+324V,4脚为+70mV,5脚为+0.3V,6脚为+9.9V,7脚为+9.9V,8脚为+2.5V,9脚为+30mV左右,13脚为+150mV左右,14脚为+6.2V.我知道14脚为+6.2V将导致开关电源进入待机模式,我看到一本书上标的7106的1脚为+134V,14脚为+4.3V,我通过计算得知,如果7106的1脚为+300V左右,将导致14脚为+6.2V;如果1脚为+134V,将导致14脚为+4.3V.我现在的问题是+134V电压不知是如何得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220V交流电压经整流滤波后将在2105上建立起+300V左右的电压.我对照实物画的开关电源图与书上的大部分相同,且标的电阻电容等元器件参数也一致,只不过我的机器上省略了7156,7157部分,我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检修了,恳请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您说的太专业了,我有点看不太明白

网友:
看都看晕了, 帖子太长,看不下去。。

网友:
那我就长话短说吧:TEA1504AP的1脚在正常状态下的电压是多少伏?请高手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