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液晶显示器时显时黑通电

楼主(2008-12-16):
我第一次拆开显示器的时候,就是看到了。看到是驱动板上面爆了三个电容。但是开机还是可以的亮显示的。用上三十分钟左右就黑了,通电。
我虽然换掉了电容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是何原理。 、
有没有那位大哥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何原因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这基本的5V,12V供电,后面的各功能版如何工作!

网友:
爆滤波电容会引起电源输出不稳定.从而影响液晶显示器的整机工作状态.

网友:
請發上圖片也需大家可判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