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为5V但电源不能启动,7500b第四脚不为0V,并且有吱吱 ...
PG为5V但电源不能启动,7500b第四脚不为0V,并且有吱吱声音。

楼主(2008-12-16):
短接绿、黑线,PG为5V但电源不能启动,7500b第四脚不为0V,并且有吱吱声音。怎么检查和维修???

网友:
是副边有短路吧,查一下二极管。

网友:
根据上述现象
根据上述现象,说明电源已保护,应仔细检查各路输出对地电阻,是否短路。另外各路滤波电容是否有冒泡,或换过的电容极性接反。

网友:
还要查一下光耦

网友(2009-04-09):
跟我的一样,不得要领,有轻微吱吱声,辅助供电都正常,就是短绿黑不启动,期待答案,一个很新的长城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