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在电脑主板方面的烙铁头是买3C好还是4C好?

楼主(2008-12-16):
请问用在电脑主板方面的烙铁头是买3C好还是4C好?

网友:
我一直用K头 。。也就是刀头的!!!!!!!!!!!!!!!

请问你这个头,怎么焊I./O?

网友:
3C的好用,烙铁头的大小适中。

网友:
我也想顺便买个K 型刀头啊,只是C型头大小拿捏不准,买焊台时胡乱买了两个尖头,两个B型圆头头,一个2C斜头,发现这都不怎么好用,特别2C斜头根本是给手机用的,还是3楼的朋友推荐的有参考意义,那就买3C头好了,谢谢建议。

网友A:
考虑个K的啊

兄弟
C的修CRT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个K的啊

兄弟
C的修CRT还可以的

是啊朋友,我准备K和C一起搞一个,买到个2C的太小了,锡都很难熔掉,根本是给手机用的。

网友B:
烙铁头的选型

维修的建议使用K头和3C,也需要配备1个尖点的I头备着精密焊接和特殊小焊点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建议使用K头和3C,也需要配备1个尖点的I头备着精密焊接和特殊小焊点时用

OK,就照你们说的配准没错。

网友:
K头和3C 具体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叫T-4C 或3C.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麻烦知道说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C:
回楼上两位,T根本不用管,估计是各型号焊台所适用的编号,K头就是所谓的刀头,烙铁头部直接5mm ,3C头就是所谓的斜口头,烙铁头部直径3mm。

网友D:
哇哈哈,我用2块钱的垃圾头,头掉了就变3C了,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哇哈哈,我用2块钱的垃圾头,头掉了就变3C了,哇哈哈

我也试过用8元的电烙铁,压根不上锡,最好把它磨成3C头也是一样不上锡,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两位,T根本不用管,估计是各型号焊台所适用的编号,K头就是所谓的刀头,烙铁头部直接5mm ,3C头就是所谓的斜口头,烙铁头部直径3mm。

谢谢你的图片,又学到了一点。。。
图片怎么引用不过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图片,又学到了一点。。。
图片怎么引用不过来呢???

都是新手们互相交流学习,别客气。

网友:
昨天买了一个合金的3C头,感觉不错

网友:
用3C,IO一样可以焊,只是操作方法不一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