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FF

楼主(2008-12-17):
可能我这样问,比较笼统,呵呵…
  主板CPU不开机,跑FF  基本电压(内存、vtt、CPU、南北桥旁边的电感、电阻)正常,晶振也起振,时钟也有工作 pci和cpu的复位也有了,可就是不开机!
很头痛…不知从何下手,求教高手给点思路…
等待中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我都不好修

网友:
刷个BIOS了没有啊?

网友:
当然刷过,南北桥我都给干了
现在那块板子已经报废了
我想还是我不够细心有地方给疏忽了,可是如果再给我修那块板,我还是没信心把它搞好…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在上述情况下还有哪些信号会影响到不开机的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说的更详细点才好出主意。比如扳子是什么,主要电压是多少

网友:
1.刷BIOS
2.打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阻值.其它各路阻值.

网友:
做维修的,一定要细心,细心往往就能提高自己的技术。。。

网友:
看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板子

网友:
不好意思,板子是945芯片组的(集成VGA),479的CPU。内存电压为1.8V,VTT为1.06V,CPU电压为0.95V……
我放过电,刷过BIOS,换过I/O和时钟,干过南北桥…板子就是不好!
这严重刺痛了我的心理…
后来我不想这样盲目的狂换原件了,就查电路图,找影响开机的信号,可是我不知道在上述情况中哪些信号会影响开机,也不知道哪些信号是开机之后才正常的,我对信号了解不深…
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能够说的具体点吗?关于信号类的经验……

可以排除CPU座的空焊 ,CPU到北桥的信号我也量了好几遍…南北桥之间的13根也没问题

网友:
够狠这板子没见过同情

网友:
好象没有看到cpu的复位

网友:
先打下cpu的ad线,没空焊的话,刷下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