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661主板无显

楼主(2008-12-17):
我今天修到一块SIS661(478)的主板无显示,CPU和内存的电压都正常,CPU就是不工作,IO换啦,BIOS都写过,声卡和网卡也拆了, 头也大啦,就是搞不好

网友:
AGP工电呢?
有吗?

显卡是好的吗?

网友:
AGP的供电和时钟复位正常,北桥按过没有虚焊,换槽??换什么槽呀,CPU都还没有工作的?

网友(2009-02-12):
还是BIOS的问题,检测卡是不是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