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10来片镭风X700 CT版 DDR3的问题汇总

楼主(2008-12-17):
1。显卡插到主板上就开不了机。不通电。这是显卡什么地方坏了?
2。有的就通电 但不显示。总有嘟嘟声音。这是显卡什么地方坏的?

网友:
第一应该是显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通电的说明12V有短路,第二种你不查你叫我们猜呢?自己查一下,如果不懂你可以在坛子里潜水几天。最好不要乱动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初学维修。希望能提供万用表测量显卡主要电压的方法。或是希望能有高人指点。我QQ:394412      想找位师傅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种  显卡  的bios拆掉换成第一种卡的bios就可以上机用了,不是绝对但是大多数都能这样搞好,如果你的主板是awrd  bios,那么你听到的报警音应该是:嘀----嘀-嘀,一长两短的报警声!你要是连bios芯片都不知是什么吧 那就不用修了

网友(2009-02-13):
5楼的贴子打不来了 很想看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