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频率计,请懂行的帮忙参谋一下这款好不好?

楼主(2008-12-17):
从淘宝看到的120元,频率从1HZ——2.8GHZ。我觉得性价比还不错,比胜利VC2000便宜不少,主要是我看他的B通道输入阻抗1M欧姆,以前看张老说过,测试1MHZ以下的频率,仪器的输入阻抗如果不够高会被拖垮的,晶振的带负载能力不强。精通仪器的前辈们帮忙参谋一下,谢谢。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ed396f632b49f75d58f

网友:
280GHZ有这个参数吗?频率计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分辩率。

网友:
呵呵,打错数字了,你一提醒,280G我再一看吓一跳啊

网友:
别买,还是考虑示波器,哪怕差点的也比这个有用。

网友:
我也想买一频率计,20M的示波器我有,可是主板的好多频率测不出,不知频率计的不好处在哪里呢?张先生能帮忙解释的详细些吗?

网友:
请翻一下旧帖子,就知道为啥了。由于输入电平门限的问题,很难测量到的。

网友:
由于主板上信号幅度比较高,输入灵敏度不是一个问题,但输入阻抗是个问题。这个不难解决——通常频率计是不给配测量探头的,你买个示波器用的10:1探头加上去就提高输入阻抗了,还解决了没探头的问题。
你这种频率计修主板是没问题的,但精度、温漂不行,用到要求高的地方就勉为其难了。好的频率计一定是采用温度补偿有源振荡器的,这是判别频率计性能的一个简单方法。便宜的我拆开过,就是普通无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