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电容焊接方法(高手不要进了,初学的朋友看看或许有 ...
板卡电容焊接方法(高手不要进了,初学的朋友看看或许有帮助)

楼主(2008-12-17):
第一帖主板电容更换方法(高手就不要看了,适合初学者)
[
]
主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4901-1-1.html
IO焊接在上边的位置
[
]

网友:
三楼---手工南桥

网友:
汗...
换个电容而已,搞上那么多松香....

网友:
圆珠笔的作用,我没弄懂?吸,还是吹?

网友:
肯定是吹了。吸!太可怕了

网友:
烙铁头挺帅的 不过我感觉 拿刷子 刷点焊油 效果能好点 而且方便清理

网友:
没弄明白怎么清的松香

网友:
期待楼主的 I/O 和手工南桥 非常感谢楼主 希望尽快发出二楼和三楼的贴子,对我这样的菜鸟太有帮助了
看了这个帖子,我一口气从主板上弄下来五颗鼓包的电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吸?!
后果很严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笔管能吹出焊孔中的锡吗?感觉难度很大!可操作性不强。

网友:
我是用刀头的烙铁两边拽拽就下来了。

网友:
用吸锡器不就行了吗,用嘴吸??后果好严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也太彪悍了点吧!!!觉着最好自己最快的方法还是开始拆的时候脚上上点锡,容易拆。装的时候上面电容脚对齐空,下面烙。拆装20秒就搞定,何必呢这是。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是慢点,可始熟练了以后,就是效率啊。

网友:
拆电容时要注意不要把旁边的线路搞断了。

网友:
用针头捅孔其乐无穷,哈哈。
刚换过十颗电容,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办法。拆焊电容,可以用风枪吗?俺是新手。

网友:
我拆的电容都是供电的孔好吸,接地的孔因铜泊面大总会堵,难道也要用针来捅?有什么好法子?

网友:
用吸锡器好难吸,吹的方法真的不错!

网友:
方法新颖,不过我都是用的针头

网友:
感觉楼主不知吸锡器为何物
如果感觉待修的电路板焊盘质量不怎么样,用吸锡器可能会伤及电路板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打针用的针头。
一般的电容的焊孔,大概用6号针头的样子。先加热焊点,在插件的这面捅过来。简单、方便、可行。不用练什么神功了。
大点的焊孔用大一号的针头
[
]

网友:
一般用电烙铁的,我没见过有用松香的

网友:
楼主够强!嘴都用上了,呵呵

网友:
换电电容的时候可不用把焊盘也焊出来了

网友:
用针头其实也很方便

网友:
不错,就是你的烙铁真是不敢恭维了!用一把好的烙铁换起来也很轻松的

网友:
我是新手,感觉残锡用吸锡器00真的吸出来。我没找到针头,我用风枪吹,然后用牙签捅,效果不错!

网友:
我是新手,感觉残锡用吸锡器真的不容易吸出来。我没找到针头,我用风枪吹,然后用牙签捅,效果不错!

网友:
我用吸锡器,效果不错。

网友:
用针头捅孔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明灯,果然不同!

网友:
2年前学过 ,,,现在 都 忘了 ,,云

网友:
俺用缝衣服的针(最大号最好上面上点锡好拿,)顶住孔,下面用烙铁预热,针很自然的就过去拉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办电容更换,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9-01-30):
我就新手.看了大家说的,真说好,回去自己也搞搞不知道怎么样呢

网友:
不过以后还要大家多帮忙了.小弟在这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