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上amd754cpu的板子

楼主(2008-12-17):
内存的时钟,正常的6个点是多少?
3个2.5,3个0.15,正常吗?

网友:
是技嘉的k8m800板子,上来就档c1,供电都正常,时钟芯片也正常,内存的时钟是从cpu过来的,求教!!

网友:
检查南北桥虚焊80%

网友:
不对,时钟电压绝对的不对 肯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