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短路维修的一个特例

楼主(2008-12-17):
今天修了一个联想品牌机L-I865GVQ,上电诊断卡闪下就灭,查12V短路,换掉场馆不短路,故障依旧。这下可难住我了,查一切供电场馆都正常,实在没办法了,今天早上来,把COMS放电清空,上电诊断卡跑码正常,OK了,修好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遇见没,欢迎指教

枕石听风 -1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好像是主板保护了,碰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有的客户拿来主板说不开机,我放了一下电,OK了

网友:
2楼说的没错
可能是主板保护了,要断电静置一段时间,应该是和BIOS有关。有些主板超频失败后断电静置一段时间就好了,直接bios放电也行

网友:
放电也能修好板子,太强了,呵呵

网友:
你确定12V短路,COMS跳线也能是主板一闪即灭的

网友:
看来CMOS在维修过程中很重要啊,也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方面。

网友:
其实 不知道你这个故障有没有完全解决,12V短路还有滤波电容,它出了问题旧和你上述问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