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电源问题停电就停

楼主(2008-12-17):
本人有两台实达ups电源都是停电就停,一点也不延时,电池输出电压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UPS后面一般有多个接口,某些是后备输出,某些可能仅是稳压输出。
如果接到稳压输出的接口,停电就没电输出了。

网友:
典型的后备式UPS电源,注意一下他的逆变部分和跳转部分,

网友:
按二楼说的检查一下。再有就可能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