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前几天接到一台显示器,别人修过的,故障是保险坏了的,还有开关管了也坏了,UC3842坏了,一个二极管坏了,0.22的电阻也坏了,这些是明显坏了的,都短路了的,我一一把它们换了,现在的问题是UC3842的七脚上有12V-14V的跳动,八脚没有电压,不知道怎么弄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那就是电源的问题啦,那就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
7脚的电容和稳压管。还有如果那个0.22的电阻上大 了也这样。还有6脚的二极管。

网友:
3842电源比较简单.仔细检查每个关键元件.如还不能正常的话.就要检查一下负载是否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断开行电路部分,从新检查3842的3,6两脚到开关管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