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BGA机的几点建议

楼主(2008-12-17):
给大家一点建议,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特别是好奇的新手们.
1.首先要保证你有大量的做桥的活计,量小不可能回收成本更不要说挣钱.当你买完发现没有足够的活计的时候,想脱手可不是那么容易.
2.如果量不大,用风枪或简易设备可以解决一部分桥的问题,论坛上很多朋友通过这个途径解决了自己的急需.剩下修不了的做料板,算下来也不见得吃亏.
3.新手,新开店的不要急于买,因为你自己都不清楚能不能做和有多大的量来做,机器的价格是在下降中,晚一点不会吃亏.到需要的时候你可能更了解情况.
4.对于已经开店的朋友你自己最清楚你的生意情况,别人谁也没有你清楚,这个决定你自己来做.早有早的好处,晚有晚的好处.当然也都有不利的一面.
5.加热面积大小不是变形的根本因素,美国日本的很多BGA设备下加热面积就很小.这里涉及局部变形还是整体变形的问题,小面积加热肯定只有局部变形的问题要解决,大面积加热可能两者都有,只要控制设计到位,都有可能解决.谁解决得好谁的设备就好用.
6.红外有红外的问题,热风有热风的问题,解决得好都很出色,解决不到位哪个也不行.
7。最后提醒大家一点,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加热面积大,散发有害物质就多,要注意通风,PCB是什么做的大家都知道,上面还有很多重金属,加热就会散发,人长期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身体的影响不言而喻的.量大可以引起急性中毒.个体维修还是考虑小面积的.从健康出发,个人认为加热面积越小越有利.

网友(点评):
深受启发!

网友:
非常赞同,变形和加热面积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网友:
我自己做的下加热面积做的很大
不过自己做的,改动空间也大
以后可以改小一点

网友:
自己做的   上下的加热曲线   温控  难以把握 啊  还是 专业精准

网友:
精准是用钱换来的,买这个东西不是拿来玩的吧?!花出去的钱要有足够量的或才能回收.否则亏本.

网友:
成品机
精准在机械部分
电气部分都是组装的活

网友:
我同意衣张先生的意见,没错。变形和下部的发热面积没有必然的关系,应该和板材关系大些,买小的还是好些,省电!

网友:
上面的朋友提到省电的问题,很多BGA机耗电3000瓦以上,日常的电费开销也不得了.对于小维修店这个负担可能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
建议多发些有关BGA方面的信息,让大家一起进步。省得有人想做这方面的尝试也没有可以沟通,切磋的对象

网友:
做BGA主板的形变 与预热面积大小我认为是关系不大的,实践证明应该和板材的关系更大 有的板加热以后即使是北桥就用热风筒在下面加热也变型很小,有些板只要温度上去马上变形 ,难以控制。我用过试验,1:上加热用8205下加热用大面积电炉2:上加热用8205下加热用比较高级的热风筒。对两块块主板的北桥进行拆焊,结果是一快板变形严重另一块板轻微变型,没看出来大面积预热台与小面积预热有什么区别,当然这样的试验是不精确的,不过一般来说加热面积越大变形面积也应该越大。如果能用上下两把高级的白光热风筒加上曲线温度控制也许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
我刚买了BGA ,觉得它其实就是上下2个风筒,只不过是加了温控 和 便于调节的机架,如果量不大的话暂时用风筒我觉得是上策,我现在有点心痛银子啊,可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啊。

网友:
又发现一个问题,BGA 3400瓦的功率,电流达到15安培以上,你小店的电力线路是不是考虑也需要改造一下呢,要不你的电线可能着火的,或者刚准备好就跳闸。一般的家用供电线路是吃不住这么大的电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机器不是一开机就全功率运行吧,那种双向暗红外的简易机器除外。

网友:
论坛上的“精英电脑”告诉我,他的朋友买了BGA机,工作的时候所有其他电器得全部关掉,电脑也不例外要关掉,即使不是全功率,功率显然不小的。

网友:
如果是2.5的铜芯护套线
3KW的单相负载应该问题不大

有些店估计空开的动作电流选的比较小,自己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建议我要认真考虑下。
最近想弄BGA焊接,买成品太贵了,怕没这个量,收不回投资,
手工做成功率不好掌握,最主要是从来没接触过,不知道哪里有比较好的低价解决方案,能换板就行,成功率低点不怕,先用台式机报废主板练练手?

网友:
大多数的BGA机,特别是W元以下的机子
电气方面,不过是买成品温控器来拼凑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精确的地方在机械部分

网友:
楼上两位别争了,有钱就买个高档的,对PCB板有好处,没钱就架土炮一样可以吹上吹下,我就喜欢用土炮,质量好的PCB板成功率高,差的吹它两三次就叫客户换板,他也知道这是低档的机器,做了手术也活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知道人家因为没配件才发到你所谓地方修啊!你怎么不去问问珠三角的人都是哪些地方的人过去修的!
    为什么大家背景离乡去修,还不是因为没配件!没办法洋垃圾多啊!
    行业的价格就是被你这样的人做下来的 ...

怎么样,你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了吧。你就是看不下去行业价格随着店越开越多,被越拉越低。所以在这里昧着良心呼吁大家抵制DIY,去买几万块的厂家设备。店越开越多,就是因为设备投资低,门槛低。电路好,手工好的人,2把2手的300块的司利登,一把烙铁,一把风枪,就可以打得你满地找牙。。修板子能赚多少钱,跟设备一点关系都没有,全看你的技术有几斤几两。开店的人多了,就意味着更多的人找到了出路,但是技术好的人的依然赚钱,这就刺激到你了么,你的心胸为什么那么狭窄,就看不得别人有一口饭吃。。。。。
珠三角哪些地方的人到广州修机多,告诉你,除了深圳的不会发过来,东莞,珠海,佛山都大量的发机器过来修。

你鄙视洋垃圾,难道你修板修本的时候,都是买的全新的南桥,北桥,IO,难道你不用拆料。可以说没有洋垃圾就没有芯片级维修这一行。。。。。你这就是典型的当婊子赚了钱立贞洁牌坊。

你最开始质疑DIY的设备,温度控制的精确性,就足以证明你的无知了。基地里大把的人知道,只要花钱买个好点的温控,就能随便把温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还有一个告诉你的,垃圾处理厂在汕头有一个,在浙江台州有一个。到了广州的,基本上都是准备拿来卖给你的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风热,和干烤的效果不一样,要灵活运用他们各自的优势,电炉的温度均匀并不是很理想,建议不要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感觉我做的土加热器很好用,上下两片红外辐射装置(小型电炉)外加两根温度传感器,还有两个数字温度控制仪表{数显的来},时间常数由自己经验控制,很少很少出现过热报废pcb的现象,整套设备下来还不到200块,蛮划算的来,实用性不错。在富士康做工时用的那80多万的翰克威BGA返修台,操作麻烦不说,搞不好就废版!唯一的好处就是取装方便精确!可比我这土设备相比性价比也太低了,呵呵。我有时换显存{一代的}都用它换,比风枪好使的很,风枪热气逼人,一个手动一个手拆的,还得手工焊上去!我这不急不躁的慢慢搞,换显存拆装一次搞定,涂点助焊剂连拉焊都省了!!

网友:
想问下,市场上一般的BGA焊接机都什么价位?还有做个BGA的话一般都是收费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2009-01-20):
上面的朋友说的线路不行。哪是多虑了。铜芯的线1.5*9    2.5*8就是它的电流能力了,不过空开就得换大的。一般的都是16A的

网友:
买了个BGA台,下部所以发热板全打开,7KW,跳过好多次,不敢全部打开

网友(2009-03-03):
工具是拿来用的.用惯了才能控制好它的特性.买进的和自已设设都一样使用自如,自设计的不够稳定而已.

网友:
我上天购了论坛上一台sp380的BGA,花了我17000元,不过使用起来比我自治的土炮好使,成功率大大提高。不多这个月的收入也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个月的收入就有这么多?真是羡慕呀

网友:
没有米米买不起

网友:
能人真多啊,

网友:
支持自己搞BGA焊机,小工具能解决大问题,搞维修要有钱赚才是上策!本人对BGA又怕又爱,失败了N回还是想用“鸟枪”,不想买“大炮”!

网友(2009-04-02):
等我学好了基础专业,我就买一个BGA!

网友:
张先生 ,我是最相信你的,你的话,我是绝对听的,您的忠告我们收到了,谢谢您

网友:
价格也太高啦。

网友:
新手有时有NB虚的板修不好,其实也不是注重赚多几个钱,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网友:
我的线路就改造了,用四平方铜线,以前没改造的时候烧断过线。现在好了

网友:
谈点自已的经验,很多人说北桥很难做,的确如此,为什么咧?其实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张老提到的板子变形问题,因为北桥大多会在主板正中间,再好的BGA也是采用底部整体预热,焊接位置局部高温,相信这么简单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中间局部受热焊接位置绝对会变形,通常是会因重力作用凹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很多装北桥一装就短路就是这样的,好的机子都会在下面加一到两根支架用来支撑,人为的抵消板子向下的一个变形方向,使BGA在锡熔化的时候尽量保证板面平整,而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些DIY机则通常是板子下面空空的,什么都没,这样子能装好才叫怪了,嘎嘎,当然温度控制也很重要,不过大多数BGA机的温控都还可以,基本能满足要求,主要看自已怎样控制和设置了

顺便提一下,相信也有很多论坛的朋友也在工厂做过的,工厂因为是量化生产,所以我修过志合的笔记本主板,大家知道笔记本主板是最难放平整的,而厂家的解决方法就是用一个全面的夹具,每个型号的主板都有一个专用夹具,在板子上设了多个受力点卡口之类的,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不可能像工厂那样花大成本来做这种夹具,但可以用其他的土方法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另外工厂还会不定期用水平测试仪效正BGA机的水平位位置,确保主板在焊接时处于水平面上,不至于因为倾斜而受到重力影响倒致桥翘边的情况发生

网友:
修的量小买BGA机不合算啊,简易的都的1K多了。

网友:
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加热面积大,散发有害物质就多,要注意通风,PCB是什么做的大家都知道,上面还有很多重金属,加热就会散发,人长期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身体的影响不言而喻的.量大可以引起急性中毒.个体维修还是考虑小面积的.从健康出发,个人认为加热面积越小越有利.
我自从自己开店,身体明显变差,整天用洗板水 助旱剂等 闻的多了,脑子都疼。。。大家保护好自己

网友(2009-05-15):
也在考虑买BGA机,先买了853A加热台,觉得也够用(800w),底下加热可达400

网友:
我也买了853A。。。
正在研究。。

网友:
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加热面积大,散发有害物质就多,要注意通风,PCB是什么做的大家都知道,上面还有很多重金属,加热就会散发,人长期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身体的影响不言而喻的.量大可以引起急性中毒.个体维修还是考 ...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在PCB厂做过,主要就是用玻璃纤维布然后过一层胶,然后再烘干,最后几片压到一起就OK了!那个胶是毒性蛮大的!

网友:
47楼和48楼的朋友,我用的也是853A,温度控制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2009-06-15):
2.如果量不大,用风枪或简易设备可以解决一部分桥的问题,论坛上很多朋友通过这个途径解决了自己的急需.剩下修不了的做料板,算下来也不见得吃亏.

张老的话,我用简易设备搞十块主板,有八块报废的,温度掌握的不好,有这方面的说明就好了,

网友:
2.如果量不大,用风枪或简易设备可以解决一部分桥的问题,论坛上很多朋友通过这个途径解决了自己的急需.剩下修不了的做料板,算下来也不见得吃亏.

张老的话,我用简易设备搞十块主板,有八块报废的,温度掌握的不好, ...
引用 网友G:

说明是不会有的,再说个人的设备差异也很大。就算是买来的同批同型号BGA机器,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可观,要经过实用调试,还要有经验的人来调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

建议多看看论坛上各位自己DIY设备及其操作,作为参考,再自己多动动脑筋,多做记录多分析,还要加上多练习才能有一定成功率。

网友:
张老师,我是一个业余维修的 ,近来遇到北桥和U座开焊的板,所以想搞一个简易的设备,只加焊即可?麻烦张老师给推荐一下设备。谢谢!

网友:
谢谢张真人的贴子
我自己DIY的垃圾现在连煮方便面都不用了呀,算一摆设都嫌丢人
活再多点打算弄个380,这段时间还是看下大家的反映再出手。。。

网友:
我用的是,下加热是电饭锅内胆,上加热用风枪,也能够吹得下焊得上.我认为要用好土炮关键还是经验.

网友(2009-07-16):
张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21楼 “显卡修好了”  如何DIY的? 能分享经验吗.
我是新人,看大家聊了这么多,左右为难啊。
张先生 说的很实在,谢谢!

网友:
BGA机有必要做到几个千瓦的功率么?小小一块电路板能吸收多少热量啊?我用一千瓦的电炉我还嫌功率大了呢,平常调到四五百瓦的功率也就够用了。长时间使用的话,温度慢慢升高,功率可以调的更小。真搞不懂那些做BGA机的的人是怎么想的。

网友:
上次就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就吹坏了

网友:
要做专业级的还是要上设备。
如果只是考虑试手的话,有个风枪有个焊台足以
没有投资就没有收获,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网友:
我也想添购一台,可有些网上的信息真假难辨,有没有朋友指点下?先谢了!aixiudiannao.blog.sohu.com

网友(2009-08-25):
bga机子 成本高 回收不回来成本的时候多  呵呵

网友:
16# 华恩电脑

网友F:
我以前在PCB厂做过,主要就是用玻璃纤维布然后过一层胶,然后再烘干,最后几片压到一起就OK了!那个胶是毒性蛮大的!
引用 网友H:

那以后我可得注意通风了~以前都不知道 今天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楼主说得对啊,想做个专业的投人的太多了

网友:
我花了4800多买了个雷科的KF3的BGA返修台。预热的温度老是上不来,设置180.测试温度值,却老是差十几度。这个是不是温度不精准的表现。

网友:
这么贵的设备,得多长时间回来本呀?

网友:
呵呵,我还在想自己要是开店买什么样的BGA反修台呢,现在看来,准备两个工业风枪就行了.

网友(2009-10-14):
刚买了BGA ,焊接质量好不少。用风桶只能碰运气。

网友:
顶一下,受益

网友:
谢谢先辈的经验之谈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还是缓缓再买吧!支持基地!

网友:
一般空调都有5KW左右。3。5KW。一般小小维修店可以用上。关键是的性价比问题。

网友:
说的太实际了,现在最最主要的是活计的保障是第一要素。

网友:
853A这个用起来怎么样啊?我也想买一个.用过的老师说下..

网友(2009-11-23):
看来还是弄个土炮比较好。省钱,省心呀

网友:
同理吖,兄弟有见识,

网友:
"一般来说加热面积越大变形面积也应该越大",这是不对的

网友:
另外,热风加热的BGA设备比红外的好一些。

网友:
楼主,我也是做维修主板有好长时间了,我也是自已开店的一直做电脑配件主要还是做主板比较多。就是跟你有同感,不知到底要不要BGA机器,现在的生意很难做,但是我也存了一些坏主板,我已经查出大部分是BGA坏的就不能做BGA,一直想搞一台BGA机器,看你所说的很感慨,现在做硬件维修没有一台机器也不行啊。

网友:
谢谢  差点冲动就要买了  BGA是不是也要看品牌的好坏呢

网友:
到劳保用品店买个防毒口罩做bga时候用  没有几个几个钱的 可以保个平安
个人感觉 主板的用料 厚薄 是变形的主要原因

网友(2009-12-25):
对于一些DIY的机器,做BGA的经验很重要!

网友:
用BGA 还有这么多要注意的方面啊。我以为把板放在上面加加热就是了。

网友:
我老板买了个6000瓦的,在做BGA的时候店里的灯都会一闪一闪的。挺吓人的。

网友:
看大家谈得这么多,等赚到钱了也去买个BGA研究研究。然后再来发表意见。

网友:
小弟也想买!!!!!!!!!!!那位给点意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