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运行一会黑屏

楼主(2008-12-17):
一台杂牌液晶显示器,开机运行后黑屏.灯管换,高压板换了.驱动板换了.电源换了,故障现象依旧,请问那位大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在黑屏时。你测开关信号有吗?没有找主板主要是MCU。你换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终于找到问题了,接上屏线后开机一会就掉电,开机后屏电路板上有嗡嗡的电源响声,拆掉一个3629AVDC-DC电源IC之后不再响,估计是这个家伙的问题,明天换了之后看能不能好。

网友:
你这样说的每那一定的屏坏了哦

网友(2009-03-17):
使用套件测一下屏是否有问题,你都换了,只有屏没测。

网友:
好了没有呀?

网友:
什么都换了唯独屏没换,那肯定屏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