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96F+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各位好
   请问一下像图里故障是怎么回事呢,图里的那些黑带会随着调亮度或对比度跟着上升或下降的,
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我看不到你的图片,不过看你的描述应该是调整FTB的电位器屏幕伴随回扫线,这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不是,在屏下左角一片黑膜一样,像磁化了一样
没其他人知道吗

网友:
查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