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模糊大家来讨论下

楼主(2008-12-17):
三星788df,屏幕最上面模糊。大约1厘米左右全模糊。低下是好的很清楚,调了高压包也不行,请大侠帮助解决,

网友:
最好发张图片上来 不过这款机器有个通病的 就是尾板的那个视频输出芯片爱出问题 建议换掉或者拆下来处理一下在装回去 可能问题就解决

网友:
把两个聚焦线对调

网友:
好了 。尾板的视频输出芯片换掉了。谢谢 二楼偶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