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020(兄弟fax-2820)一体机故障一例

楼主(2008-12-17):
接修一台联想M3020一体机,复印或打印时,只有顶端几行清晰,越往下越淡。换新粉盒及硒鼓无效。换高压板、主控板无效。换激光器无效。一时陷入困境。无奈,拆解齿轮部分,终于发现了原因:搅粉齿轮损坏,导致加不上粉,也就出现了这种故障。分析损坏的原因,此齿轮是一个离合齿轮,与前盖是连接的。开关前盖时用力不当,造成损坏。希望对此型机故障有所帮助。

网友:
赞扬!!!

此为联想和兄弟机型的通病。在放入套鼓时必须用力顶入末端,否则主齿轮(白色)必怀无疑!

网友:
加粉不能太多,一般加85克就可以了(一瓶粉为105克)。不要太多。要不就要...........

网友(2009-01-17):
是呀,跟加粉关系很大。粉量太多,粉太次了会造成搅伴压力过大,从而使带动搅伴轴的齿轮破裂,这才是主要的原因。

网友(2010-01-29):
粉盒要润滑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不过是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