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主板的一个毛病

楼主(2008-12-17):
最近遇到这些问题
我装拉一个新机器没有前置音频
只有后置的但是吧驱动也装拉怎么还没有声音啊
设置也没有错

网友:
前置音频线接对了吗?

网友:
跳线问题,机箱不支持的问题!

网友:
主板的插座是按照HD音频设计的,而机箱还是沿用AC97的接法,就不好用

网友A:
不仅如此,前几天遇到一个特别怪异的问题。斯巴达克的c61主板,插上话筒直接说话,音箱里就有说话的声音,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客户在启动电脑的时候,话筒会干扰音箱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导致音箱输出效果特差,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关闭声音属性当中的声音输出“麦克风音量”就好了。

以前的板子几乎没有这么设计的,偶而遇到过这么一例,搞了半天才解决。

晕,是不是跑题了,好歹也算是点经验,希望版主不会删贴,哈哈。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找到 HD AC97的控制板 关掉"前面板自动检测" OK

网友:
一般我都是在BIOS中改前面板音频为AC97,不要用高保真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用6楼的方法就行.

网友:
有没有认到音频的驱动啊...............跳线帽有没有戴上去啊.......

网友:
我装拉一个新机器没有前置音频
只有后置的但是吧驱动也装拉怎么还没有声音啊
设置也没有错
楼主没有用前置音频
和机箱无关。。。。。。。。
应该和前置音频设置也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仅如此,前几天遇到一个特别怪异的问题。斯巴达克的c61主板,插上话筒直接说话,音箱里就有说话的声音,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客户在启动电脑的时候,话筒会干扰音箱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导致音箱输出效果特差,解决 ...

你关了“麦克风音量”,顾客再语音的时候,就又没声音了!还得找你!关键是那话筒应该有开关,语音的时候把开关打开,不语音的时候把开关关闭就没有巨大的轰鸣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关了“麦克风音量”,顾客再语音的时候,就又没声音了!还得找你!关键是那话筒应该有开关,语音的时候把开关打开,不语音的时候把开关关闭就没有巨大的轰鸣声了!

我遇到过,不是这样的,是你们把麦克风增效那里的勾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