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屏遇到难题了

楼主(2008-12-17):
各位师傅,我昨天改一个NEC的笔记本屏,用2025的驱动板写好程序后装机,刚开机时是黑屏,然后好象水雾状的东西慢慢散开变成绿屏,没有图象.屏电压是3V正常.是屏的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
都有可能,还是找个通用驱动板先点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驱动程序没写对。多写一些试试。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写好了会出现无信号连接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
程序没写对,或驱屏线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