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G+按键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本人的一个71G+按键板有漏电现像!但把5个按键全部取掉后用镊子还是不能触发!测一个角有3。7V电压!但就是不能触发!按键板上就只有几个色环电阻,没有别的元件!是不是那个底板有问题?应该不会吧!!!!!

网友:
驱动板正常吗?71G+坏按键是常见病,引起毛病通常是不开机,开机自动关机,无法关机====
后换的按键没问题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丢失了,你测的时候,就是在短接的时候看电压有没有跳变,有的话再测屏的5V供电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测是驱动板坏(程序或CPU)

网友:
我换了别的按键板就没问题了!如果我不用按键板怎样才能实现开机?我把按键的两个引脚也短接了!按键的引脚上也是3。78V的电压!

网友:
按键漏电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电阻虚焊,接插头虚接,引线断线等原因。不要把故障点一直放在按键上。如果想确定是不是按键问题,使用替换法或在开机状态下拔下按键板测机。

网友:
每个按键后面基本上都有一个电阻,开关的电阻阻值和其他的不一样,你要看清楚了 ,,一个色环是橙色,一个色环是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