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楼主(2008-12-17):
我这台机只要有电池的时候就显示在充电,其它都正常,电池也可以充放电,就是找不出来哪里出问题了,充电芯片也换过了,可能是小东西坏了,可就是找不出来是哪里.H8由于没找到就没换,各位帮忙找一下.我对充电部分不是很了解,有详细分析充电电路的资料发个上来看一下.

网友:
能充放电就没问题啦!只是显示充电估计是电芯失效了。看了你的描叙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就是不接电源,只用电池的时候电脑也是显示充电中的.电池是认得到,而且也是好的.

网友:
电池检测电路可能有问题,查一查

网友:
应该是电池充电控制芯片有问题

可以具体的查下充放电路

网友:
东芝芯片2脚电压偏低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
换TB.我以前遇到过,TB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二极管击穿了吧,看看是不是插着电池就有扩展电源信号了!

网友:
我还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
我给楼主发几张样图把.,你看看R699在接电池时两端的电压是多少,,按理是3.3V的高电平,还有你在看看单用电源时R699的电压是多少,按理是低电平.,,后面的测试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学习中,现在这边也有一台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今天终于有时间再拿出来搞,按照11楼的思路终于解决了。原来是电源接口旁边那个Q8坏了,所以导致3脚变为低电平。

网友:
谢谢楼上的讲解,学了一招,呵呵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11楼真正的高手,学习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好样的 谢谢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如果没有ADAPTOR的话也显示充电,就是R_SNS检测有问题吧,看一下PACK的计量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