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给写个常见测试点简明指示:

楼主(2008-12-17):
比如,PCI的:A2:+12V  B1:-12V  A14DUAL)3.3V  A52:3.3V A61 62:5V
新手区是有很多资料,看着还是不很方便,像这样数据,我认为还是死死的记住然后再应用比较好。对于老鸟来说,易如反掌,可是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讲,搞了很长时间还分不清到底要测哪些引脚(我买的资料是底视图,又没写参考方向,分不清到底是哪个了)。

网友:
简便快捷的方法,买假负载,上边都有标注,这东西死记硬背不是好办法,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印象,想记不牢都难

网友:
假负载只有cpu上的吧?我最想知道的是DDR1 AGP PCI  IDE的,现在自己学得乱七八糟,打算参加下一期的主板培训,让这些知识点串起来,系统系统。

网友:
各种插槽都有测试卡的.不想记就买.

网友:
多谢楼上二位,我查到了,各种卡都有。有这么一套工具,可以大大加快我学习的进程,我个人非常迫切深入学习芯片级维修。

网友:
这里论坛上找一下,然后用打印机打出来,在工具上放一块玻璃,放在下面,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