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9NDA3+。显卡警报。有图。。。

楼主(2008-12-17):
收到一块磐正EP-9NDA3+。故障是显卡警报,清洗过卡槽和显卡金手指没用。换别的机子上显卡确定是好的。拆下主板桥芯片风扇用手摸。温度奇烫,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先加焊一下那个桥再说,这种桥最容易空焊了。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老师。呵呵。不知道风枪能能吹的动

网友:
先检查一下PCI-E插槽上方的耦合有没有问题   ,然后再加桥吧,呵呵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加焊桥试试,不行的话桥坏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用风枪掌握不好 就报废了

网友:
照片显示的是磐正EP-9NDPAI。

“拆下主板桥芯片风扇用手摸。温度奇烫”---用手摸温度奇烫的是个人感觉,一般来说烫也是正常,何妨拆下了风扇!

显卡警报是系统侦测不到显卡的存在,既然清洗过卡槽和显卡金手指没用,但是否卡槽触点(特别是供电)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