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0m自己加USB接口

楼主(2008-12-17):
最近买了一台A20m的本本,只有一个USB接口,很不方便,正好手边有一个USB HUB,就想把USB接口给扩展一个,打开本本一看,真是天助我也,在本本USB接口旁边有一个1394接口,只是主板不支持,没有安装,但是挡板上预留有接口,塑料外壳上没有。说干就干,把1394接口又扩大了一点,能插下U盘了,然后又在塑料外壳上开了一个一样大的口子,把HUB拆开,把上面的USB接口全部拆除,缩小体积,然后用网线直接焊到了主板上,又用拆下的USB接口,挨着主板上原来的USB接口对准新开的接口,一边焊接在主板自带的USB接口上,一边焊接在离得最近的VGA接口上,再用热胶枪固定,试试,真结实,从HUB上的USB接口上用网线接出来,焊接在加上的USB接口上,开机试了一下,两个不能同事使用,一不做二不休,把主板自带的USB接口四根连接线弄断,也用网线接到了HUB上,开机测试,搞定。
难题有来了,HUB没地方放,本本盖子装不上,左看右看,看到了无线网卡的插槽,反正也不用无线网卡,就放里面得了,贴着主板的边,把线跑到了无线网卡插槽,然后把HUB放进去,好了,大功告成,装上本本外壳,开机测试,怎一个爽字了得!

网友:
我看还是把外接的HUB改一下吧,拿东西是个废物,同时接鼠标和U盘都不行,主板供电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
我就是用外接HUB改的啊,我试过了,接两个移动硬盘很正常

网友(2010-01-25):
这样改了以后 可能会掉价吧

网友:
有才  很难想象出是什么样

网友:
不是吧...这样也行?

网友:
请楼主上图如何啊!

网友:
这样子在使用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造成原本的USB PORT 无法使用??

网友:
人家都说了原来的本来就一个,插上以后是不能用的,后来干脆都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