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N8跑50求助!!!

楼主(2008-12-17):
今接了好几十片升技KN8的主板,先打阻值都正常后上CPU后诊断卡跑50,4C怀疑桥虚焊后加焊仍不能解决还是跑50各个测试点都正常已经刷过BIOS还是无进展,还请各位版主和大虾帮忙小弟特急!!!
cpu
iOS
测试点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九三九的板子很多都是桥的问题你再重新加焊一次试试吧,偶们这边儿也很多这板子,全是网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无赖呀,那么多板要是搞不定一半人家会说技术问题的,以后可就难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那边这种板修复的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
档50时外设都去掉了吗?除了电源,CPU,POST卡,内存,风扇

网友:
卸掉显卡试一试 如果故障依旧 百分之桥的问题 空焊 加热即可

网友:
这个是桥的问题,不过有些板子跑50那个RUN灯在闪的情况下也可以点亮主板。在个就是你桥没做好,可以坼下来重新植球做,本人这里做的成功率百分98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是BIOS的原因,或者就是内存和桥虚

网友:
摘网卡、75232、换I/O,先把外围都排除掉

网友:
这种板子越来越多了`~我修了大多是BIOS和桥空焊的问题``

网友:
只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重新做球焊桥,这样的板子见多了.修好好多块了.

网友(2009-02-10):
这样的板子百分之95以上 基本都是桥虚焊 先给桥加焊,如果不行把桥取下来,然后重新植珠,重新做,基本都能好。

网友:
基本都是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