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IO的型号?

楼主(2008-12-17):
我有一块精英的板,P4VMM,南桥芯片是VIA的,就是IO 被吹掉了。怎么才可以知道IO的型号。谢了

网友:
上网查照片 上网查照片

上网查照片 上网查照片

网友:
IT8705F的I/O芯片,,,,,,,,,,

网友:
在论坛里通过型号看能知道不,你的信息不过....

网友:
在百度里找图片应该有的

网友:
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
问厂家看说不

网友:
这位兄弟提到i/o了

我时常拿东西去修的时候都套东西出来
好像听人说换io关键是要看型号下排的参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比如  :
ITE
it8702f-a
0239-gxs

it8702f-a是型号 关键应该看下面的参数 有谁知道的讲来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