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P9657A-8EKRS2H的SATA接口问题

楼主(2008-12-17):
已经解决了。把CPU奔腾E2200拿掉,换成赛扬D 326 2.53Ghz,就可以顺利使用SATA II了。由于E2200是新上市的,而富士通P9657AA是以前上市的,该主板可能不能兼容新CPU(当然在不使用SATA的情况下其他各项都很好的)。不知道别的适用CPU是否能够使该主板SATA正常运行。

最近从深圳买来一块富士康主板(P9657A-8EKRS2H),SATA接口(SATA II 规格)无法使用。配置:CPU Pentium E2200;内存金士顿DDR2 1G*2;显卡:七彩虹HD2600;电源:大水牛300W。硬盘:WD500G,SATA II。机器运行于外频:200MHz;FSB:800MHz;内存双通道模式;CPU主频2200MHz。

在BIOS默认参数下,IDE硬盘(比如迈拓120G)和光驱接入主板的IDE接口均能正常运行,拔下IDE线(卸掉硬盘和光驱),把WD500G接入 SATA1 或2或3或4或5或6,BIOS以及自检均无法找到WD500G。

已经确认硬盘没有问题(在915主板的SATA接口中能够正常运行);后面板USB运行正常,前面板USB没接,没测试,LAC883工作正常,显卡工作正常,

求助:应该测量哪些参数来找出故障点?比如南桥故障、电容故障、电阻故障?

网友:
如果6个口都不行那可以看下南桥和CLOCK芯片,SATA的信号很难量,没必要搞个示波器看眼图吧,先打阻值(SATA到南桥),看南桥有没空焊的话就示波器量一下CLOCK给南桥SATA部分的时钟信号。

网友:
(1)“没必要搞个示波器看眼图吧”,意思是有必要搞个示波器看一眼图,对么?
(2)“先打阻值(SATA到南桥)”,是不是断电情况下测量一下SATA的TX+ TX- RX+ RX- 到南桥的阻值,对么?
(3)如果阻值正常,就用示波器测量CLOCK,对么?
(4)USB属于南桥芯片管理,如果USB能够正常工作,是不是意味着南桥的CLOCK没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CMOS里没打开啊!!!!!!!!!!!!!!

网友:
注意BIOS设置吧,80%是设置不对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在BIOS里看下兼容模式什么设置

网友:
是不是BIOS里的SATA选项是“关闭”状态呀

网友:
可检查VCCSATA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LZ在COMS中没有设置开启SATA设备吧,要不然就是南桥出事多了。

网友:
CMOS设置正确。开机几次,偶尔一次可以找到硬盘,也可以正常运行XP,而过了一阵子(半小时),屏幕显示硬盘错误(实际上硬盘没错误,而是主板SATA错误)。多数情况下SATA1,2,3,4,5,6,都无法找到硬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奔腾E2200使用在这块富士通P9657AA主板上,6个SATA全部失效,把CPU更换成celeron D 326 2.53Ghz,就能正常使用SATA了。

网友B:
LZ是乐山的

网友:
真是奇怪的问题,CPU 会使串口失效?

网友:
由于富士通P9657AA主板上市较早,而奔腾E2200上市较晚,我们难以说清楚是主板不兼容CPU,还是CPU不兼容主板。人们愿意相信CPU总是跑在前头的,而主板应该兼容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是乐山的

比较喜欢爬山的。不过没有去过四川乐山爬过。很想与斑竹交流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