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本人一块ST 80G的硬盘不能做系统

楼主(2008-12-17):
求救,本人一块ST 80G的硬盘不能做系统,也不能分区啊,就是用光盘不管选哪个选项之后都是黑屏,一直闪一个点,分区表坏了吗?高手指点我下,急急急
黑屏
硬盘

网友:
硬盘能认出来啊,换几个机器都不行啊,急急急

网友:
你用的什么分区软件?

网友:
用什么都不行啊,PQ,DM,瞬间分区,用效率员测没坏道啊,进分区软件的时候很慢,等5分钟才能进,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零磁道有坏区了,换个新的啦不是很贵,就算装了系统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在CMOS中,将硬盘设为无,然后就可以进DM了,再怎样做你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