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107s66换包之后怪病

楼主(2008-12-17):
昨天拿来一个飞利浦107s66的显示器,刚一通电高压包就开始打火,这很明显就是高压包坏了啊!所以就进了高压包,原高压包的型号为LEC  CF2091S,换上之后出现问题了,刚开始一开机就显示了,可是一打成白屏就开始闪动,然后就黑了,然后你在开机只要不是白屏就又好了,可是坚持不了多久,还有就是待机画面,待一会消磁继电器就开是来回的跳,只要消磁继电器第二声一响就又黑了,然后就是这样循环的跳。行管也很热,我把行推动变压器前的滤波电解也给换成100V22VF了,可是还是不行,也没有办法测行管的电流,让你来不及测,我也是刚开始学修显示器的,希望前辈给些指点,多带带我这个新手。。

网友:
在高压包附近有个6608的二极管查一下可坏了。。高压包打火容易把它打坏。。而且出现比较奇怪的现象

网友:
谢谢!我去查一下,换一个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
白屏歇火了,有可能是供电变压器出来接的电阻有虚焊或者阻值变大,造成供电不够造成的!!!

网友:
不行,换过之后还不行,他旁边的电容也坏了换过都不行
不装行管,电压从85V-00V一直的来回跳变,

网友:
重新换一个高压包.

网友:
加速电压过高 导致束流过大 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