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芯片组的问题

楼主(2008-12-17):
本人是初学的菜鸟,请问一下高手:intel的芯片组ICH2---5的南北桥芯片型号分别是什么?能列一个表吗!多谢指教!

网友:
ICH 是INTEL 的I/O控制中心缩写。 下面是简介:

◎ICH1是82801AA,通常直接叫ICH (I815)
◎ICH2(I815E/EP)

1. 6通道(5.1声道环绕)
     - 同轴信号(Coaxial Signal)/AC97
      - S/PDIF 输出
2. 系统管理包括:SMBus和SMLink;
3. Intel 2000 LAN 管理技术;
4. Ultra ATA100 IDE 接口;
5. 向下兼容Ultra ATA/33/66 以及PIO模式;
6. 读取磁盘数据达100MB/s,而写入速度达到88.9MB/s;
7. Ultra ATA100 IDE 接口可使用Ultra ATA/66 80针数据线;

◎ICH3

只用于笔记本的830系列、845m,服务器的7500/7501。

完全版的ICH3是支持USB2.0的,但是ICH3-S,应该是不支持的。

◎ICH4 (I845)

搭配ICH4南桥芯片的北桥芯片是845E和845PE系列,但是也有部分845E芯片组主板为节约成本而没有选择ICH4南桥芯片,而是选用了ICH2南桥芯片。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市场上对于USB2.0不重视造成的。
ICH4南桥芯片的编号为82801DB,提供了6个USB2.0接口和两个PATA接口的支持。作为英特尔桌面平台首款支持USB2.0传输的南桥芯片,ICH4对USB2.0接口产品的普及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ICH5(I865/I875)

ICH5南桥芯片是Intel首次加入了串行ATA硬盘的支持,即同时支持SATA和ATA两种接口,Intel意欲由它来实现ATA向S-ATA的平滑过渡;ICH5芯片还可以支持RAID功能。
ICH5和ICH5R南桥芯片的编号分别为为82801EB和82801ER。在ICH4的基础上,ICH5和ICH5R南桥芯片将6个USB2.0接口增加到8个,并且提供了两个SATA硬盘接口。除此以外,在BIOS中还提供了对英特尔HT技术的支持(845PE系列芯片组通过刷新BIOS也可以实现对HT技术的支持。)。ICH5R与ICH5的相比增加对SATA硬盘RAID功能的支持,但是由于其成本较ICH5为高,再加上RAID功能对用户使用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市场上几乎看不到ICH5R南桥芯片。ICH5南桥芯片主要用来与英物特尔875P、865PE、865P、848P北桥芯片搭配。

◎ICH6系列
ICH6系列是现在代表英特尔最优性能的南桥芯片,共有ICH6、ICH6R、ICH6W、ICH6RW四种。但是由于英特尔在无线市场上的产品由于成本的原因销售不甚影响。因此,支持无线AP功能的ICH6W和ICH6RW已经停产。在市场上销售的仅有ICH6和ICH6R两种。由于其主要是与英特尔的915系列芯片组与925X芯片组搭配,因此在性能方面较前系列产品有很大提高。除支持8个USB2.0接口外,还提供了四个PCI-E X 1接口,并且符合8声道杜比音效的音频输入输出,SATA硬盘接口也增加到了四个,但是仅提供了一个PATA通道。而ICH6R南桥芯片则提供了对英特尔矩阵存储技术的支持,只需使用两块硬盘就可以达到RAID 0 + 1的效果。

◎ICH7

除了用于标准PC的ICH7之外,将会有其它四个版本的ICH7。分别为用于娱乐PC的ICH7 DH、用于数字办公设备的ICH7 DO、用于数字化企业应用的ICH7DE和用于RAID存储应用的ICH7 R。

    ICH7 DO和ICH7 DE的主要特点是支持IAMT技术,而ICH DH、ICH7 DE和ICH7 R将支持阵列存储技术。

    为了与ICH7 南桥配套,Intel还将推出3种北桥芯片:Glenwood、Lakeport P和 Lakeport G。

◎ICH8

ICH8将分为四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普通版ICH8、支持RAID功能的ICH8R、面向数字办公的ICH8DO和面向数字家庭的ICH8DH。ICH8只支持4个SATA接口而非6个,主要面向低端市场;ICH8R则定位主流市场,在普通版ICH8的基础上增加了2个SATA接口并支持Intel的矩阵存储技术(AHCI和RAID 0/1/5/10);ICH8DO则在ICH8R的基础上加入了iAMT技术,且只用于Q965企业平台;ICH8DH同样基于ICH8R,但加入了Intel的快速重启技术和VIIV技术

◎ICH7支持4组PCI Express x1接口、ICH7R则支持6组PCI Express x1接口 支持SATA2和NCQ。ICH7系列南桥芯片提供4个SATA端口和一条PATA通道,最多可以同时连接6块ATA磁盘 支持8个USB2.0接口。

普通版本ICH9、RAID加强型ICH9R、针对数字家庭的ICH9DH、针对数字办公的ICH9DO。ICH9
1、首颗内建千兆网卡的南桥芯片;
2、支持PCI Express 2.0,双倍于目前PCI Express的带宽;
3、ICH9将支持12个USB 2.0接口,比ICH8的10个又增加了2个。支持独立USB开关及内建Dual EHCI控制单元;
ICH9系列南桥规格架构图(3系列芯片组所使用)
◎ ICH9:普及型
除拥有上述的新增功能外,同时亦提供4组PCI Bus Master、2组SPI及支持4个Codecs的HD Audio音效支持。硬盘支持方面,只拥有4组SATA 2.0接口,支持ACHI、NCQ功能及SATA 3G速度。
ICH9R:RAID增强型
ICH9R功能是基于ICH9规格再作出强化,提供6组SATA 2.0接口,并支持Matrix Storage功能,支持RAID 0、1、5、10及Matrix RAID模式。而值得一提的是,ICH9R将新增Command Based Port Multiplier技术、Rapid Recover技术及Intel Turbo Memory技术。
最简单地说
南桥======ICH7====ICH9
PATA=====支持====否
SATA=====4=======6
PCI-E ====4/6(1.0) ==6(1.0/2.0)
FSB =====1066 =====1333 /*最大支持到
USB =====8~10 =====10~12
内存速度= =400~1066=== 533~1333(支持DDR3)

网友:
看了三遍,明白了一半,再继续学习,如果还是不懂的话,再请教请教刘版主。先谢谢刘版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