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不开机

楼主(2008-12-17):
据客户交代这个机器原来客户摔过,但是摔完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过了几天就不行了,拆开之后发现ICS7331599
                  951461BGLF
时钟芯片发烫,很烫,请各位大哥说明一下这个芯片该如何测量,请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先换个074不行,就做个951461BGLF
不过最好还是先查一下有没有别的短路啊

网友:
时钟芯片手按着,本来就会发烫的,属于正常现象的

网友(2009-01-30):
已解决。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楼主能否说的详细点那这样就更好了

网友:
呵呵,摔机的一般BGA容易摔虚

网友:
这里好多高手,有江苏南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