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测试卡,才能引导。

楼主(2008-12-17):
一块845g的小板,要插上pci测试卡,才能引导,不插测试卡,显示器黑屏,风扇有转。不知为何?

网友:
测试卡又不值钱.只当卖给他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4500或者4505烧了 换个就OK了

网友:
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插了块8139的网卡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插网卡不行啊,只能插测试卡才能用。

网友:
还有这样的怪事,从来没有遇到过,一定要查下是那里的问题,值得研究,依我的愚昧之见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你压压主板看有那接触不好不,还有清下coms看下.高手解释下原因,学习哈

网友:
这我也遇到过,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卖给客户一个诊断卡最后,呵....

网友:
找个便宜点的诊断卡啊,现在新的10多块钱的都有

网友:
找个环得网卡不就可以吗

网友:
这情况我遇到过,但不知道原因
具体是这样的:客户弄来一机器,怎么开机都无反应,主板也没任务报警
所以就插了个诊断卡,,想看看能走到哪,谁知道正常开机了

取下诊断卡之后也能正常开机
给客户的解释是:有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845g的小板,要插上pci测试卡,才能引导,不插测试卡,显示器黑屏,风扇有转。不知为何?

哈哈,有这么神奇的事,那你就插测试卡用啊,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了啊。。。

网友:
呵呵,
我经常碰到一些机子,不管怎么按电源键,怎么拆来来搞就是没用
可以一插测试卡,马上没问题,再拔下来也没问题

网友:
像楼主说的是把诊断卡取下就不能开机的现像。而不是刚开始不行,第一次插过诊断卡后就好了。如果取下后好了就不算什么怪问题了。如果非得诊断卡插在上面才能开机,这样的问题就是怪问题了。我还没遇过。

网友:
哎!看起来类似问题还真不少呢,以后批点卡留着配机器卖了!呵呵

网友:
南北桥都有重做过bga,一样的。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